安川变频G7 上电显示OU过电压故障!

楼主(2012-05-30):
安川变频G7   上电显示OU过电压故障!       实际直流母线电压正常!  换一块主控板后上电显示正常!可以判断是主控板出问题了!请问那位师傅遇到类是这种情况的!   主控板上大概是那一块电路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怀疑是检测用的霍尔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变频器的问题,有可能是变频器的接触器吸合不好造成的,造成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不对。

网友C:
主控板是变频器的控制核心。由控制电路,运算电路,检测电路保护电路组成,过电压的故障,很有可能是检测和保护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你可以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