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如何改PLC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2-05-31):
用触摸屏如何改PLC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参数,以三菱为例。

网友A:
   将你的屏与三菱 PLC 正确连线后,在你的 PLC 程序中的 时间计时器用 数据块中的地址,然后在屏中定一个输入框,输入框中的地址指定 PLC 时间器的数据块地址就行!

网友B:
时间继电器都有设定值数据寄存器吧,对应的在屏上做个输入框。。。。。。。。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用数据存储器的值来设定,用触摸屏写入和改变数据寄存器的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我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