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弦定理用于求三相电流、电压

楼主(2012-05-31):
余弦定理在三相电压、电流计算中常常使用,有点忘记了,搜了一下与大家分享!

余弦定理证明   平面向量证法:
  ∵如图,有a+b=c (平行四边形定则:两个邻边之间的对角线代表两个邻边大小)
  ∴c·c=(a+b)·(a+b)
  ∴c^2=a·a+2a·b+b·b∴c^2=a^2+b^2+2|a||b|Cos(A+B)
  (以上粗体字符表示向量)
  又∵Cos(A+B)=-CosC
  ∴c^2=a^2+b^2-2|a||b|CosC(注意:这里用到了三角函数公式)
  再拆开,得c^2=a^2+b^2-2*a*b*CosC
  同理可证其他,而下面的CosC=(c^2-b^2-a^2)/2ab就是将CosC移到左边表示一下。
  平面几何证法:
  在任意△ABC中

  做AD⊥BC.
  ∠C所对的边为c,∠B所对的边为b,∠A所对的边为a
  则有BD=cosB*c,AD=sinB*c,DC=BC-BD=a-cosB*c
  根据勾股定理可得:
  AC^2=AD^2+DC^2
  b^2=(sinB*c)^2+(a-cosB*c)^2
  b^2=sin^2B*c^2+a^2+cos^2B*c^2-2ac*cosB
  b^2=(sin^2B+cos^2B)*c^2-2ac*cosB+a^2
  b^2=c^2+a^2-2ac*cosB
  cosB=(c^2+a^2-b^2)/2ac

余弦定理的作用  (1)已知三角形的三条边长,可求出三个内角;
  (2)已知三角形的两边及夹角,可求出第三边.
  例如:已知△ABC的三边之比为:2:1,求最大的内角.
  解 设三角形的三边为a,b,c且a:b:c=:2:1.
  由三角形中大边对大角可知:∠A为最大的角.由余弦定理
  cos A==-
  所以∠A=120°.
  再如△ABC中,AB=2,AC=3,∠A=π3,求BC之长.
  解 由余弦定理可知
  BC2=AB2+AC2-2AB×AC·cos A
  =4+9-2×2×3×=7,
  所以BC=7.
  以上两个小例子简单说明了余弦定理的作用. 其他  从余弦定理和余弦函数的性质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三角形两边的平方和等于第三边的平方,那么第三边所对的角一定是直角,如果小于第三边的平方,那么第三边所对的角是锐角,如果大于第三边的平方,那么第三边所对的角是钝角。即,利用余弦定理,可以判断三角形形状。同时,还可以用余弦定理求三角形边长取值范围。

--------------------------------

三相电压、电流计算,都是矢量计算,知道两边和一个角,求第三边,或者知道三边求三角,都可以使用本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