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T Designer3 怎么做跑马灯报警?

楼主(2012-05-31):
用GT Designer3 做用户报警显示  报警字体(设备异常-M300)怎么做才能用跑马灯形式体现?

感激不尽!!

在线等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中选择浮动报警,用这个做

楼主:
你好   是GT Designer3吗? 好象没有这个浮动报警的选择  谢谢

网友B:
做成循环闪烁就可以了

楼主:
具体怎么 做?  谢谢你  我就是找了好几个小时了  没有找到   才来请教的  谢谢

楼主:
HMI型号是  GT1685M-STB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成循环闪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