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可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2-05-31):
我们要实现一个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一些其他厂家做的本地监控系统,我们可不可以用opc,获得他们采集的数据,实现数据的交互

网友A:
OPC是一个通用的软件借口,主要用于不同厂家之间的数据减缓,或者底层数据同上层数据的交换,使一个标准。所以说,是可以的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基本上都支持这个标准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OPC是一个通用的软件借口,主要用于不同厂家之间的数据减缓,或者底层数据同上层数据的交换,使一个标准。所以说,是可以的内容的回复:

但是 他们的软件 不对我们开放,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知道他们软件的构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基本上都支持这个标准

网友D:
如果用OPC方式,需要本地监控系统提供OPCServer功能,只要有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用OPCClient在本地计算机搜索一下,看看有哪些OPCServer,看看是否有本地监控软件提供的OPCServer

网友E:
需要其他厂家做的本地监控系统支持OPCServer,或者DDE,或者API 啥的

楼主:
对:tomyi关于如果用OPC方式,需要本地监控系统提供OPCServer功能,只要有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用OPCClient在本地计算机搜索一下,看看有哪些OPCServer,看看是否有本地监控软件提供的OPCServer内容的回复:

如果我用这个方法,需不需要原来做这个系统厂家的一些信息,比如他们软件编程方面的信息,重要的是原系统不是我们做的,想借用他们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基本上都支持这个标准

网友H:
网络硬件连通了就可以的

网友I:
要用OPC必须要对方具有opc server功能 若不能就不能考虑

网友I:
你要搞不定可以和我联系 我西安的  QQ17893289

网友J:
可以用opcclient测试软件,在本机上搜索一下,看能否找到要采集系统的opcserver,若能搜索到,用测试软件看能否读取到相关采集点的数据;若不能搜索到,就不能用opc方式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基本上都支持这个标准

网友K(2012-06-30):
许多的工控软件不带OPC服务端的,除了WINCC现在能直接支持OPC服务端的。

网友L(2012-08-25):
要得到对方监控系统软件的数据输出接口才行吧

网友M(2012-11-07):
如果他们的系统有历史记录的话,你可以读他们的历史记录里面最新的记录当作你的实时数据。或者看他们的控制器还有监控软件是否支持OPC 服务器功能了。目前组态王,力控,WinCC,iFix,GENESIS32 等软件都支持做OPC 服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