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通讯口坏了,可以用485通讯吗
any zhang

楼主(2012-05-31):
我现在有个PLC的232通讯口坏了,那么能用485通讯口来灌程序吗?平时我不需要使用232通讯口,只是用这个口来灌程序用的。

网友A:
东莞吉创朱海斌  到此一游

网友B:
可以啊!只要有RS232-RS485转接口就行了,此外站号、通讯参数必须一致;否则会连不上。

网友C:
不能直接换,必须要转换

网友D:
楼上正解!!!!!!!!!!!!!!!!11

网友E:
买个232转485就可以

网友F(2012-07-01):
可以。要设置好PLC的RS485口通讯参数。

网友G:
有USB转RS485的转换器可以实现。

网友D:
好像要用转换器什么的额!!!!!!!!!!!!1

网友H:
你的plc内不能使用485与变频器之内的通迅程序

网友I:
485 作为第二个口,我认为PLC可以作为从机,就可以用USB-485下载程序,只要通讯参数没有改变,并且程序中没有通讯指令通过COM2向外部发送数据

网友J:
什么牌子的PLC呀?可以联系一下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