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1-L32BWBPLC电源灯跟FAULT灯亮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05-31):
1761-L32BWB跟 一个文本2707 MVPL32 连接是PLC电源灯跟FAULT灯亮
想知道是哪个坏了
要换一下

求高手赐教 可以加我QQ: 1902492792  交流 交流

网友A:
FAULT是常亮还是闪烁,含义不同的,查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故障灯闪烁说明某个环节出问题了  具体是什么问题要在线监控盾一下故障代码是什么才能判断!SLC Clearing 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