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老是烧大车电机,问题扑朔迷离

楼主(2012-05-31):
 有一台16吨的电磁吊,10天内烧了3个大车电机。

 机械上选的大车电机型号为YZR160L-6 FC 60% 9 KW  2台。 我是搞电气设计的,当时根据机械上电机的选型,串电阻调速,电阻器也选用的 RT56 160L-6/2H ,后来客户要求必须改成11KW的,结果我们图方便,直接把电机名牌上改成11KW的, 虽然换了名牌,但是实际功率和电阻器是对的起得。

   实际上只用了几天,就烧了一台大车电机(假定为A厂家的),后来换了一个另外厂家电机(假定为B厂家的),电机也换成YZR160L-6 FC40% 11KW 一台,另外一台还是用A厂家的YZR160L-6 FC 60% 9 KW,结果9KW把这台又烧了。把烧了的9KW这台换成和前面相同厂家B厂家的YZR160L-6 FC40% 11KW ,结果还是烧了。 现在一共烧了3台大车电机,其中2台A厂家9KW的,1台B厂家11KW的

个人分析可能是这些原因。

1、电机本身质量有问题,这段时间老是烧电机,我们厂出去的起重机有几个单位都在反映电机烧坏,都是A厂家的电机。而且我们售后人员去拆了电机发现全是转子烧坏。但是这台起重机已经换成了B厂家的电机了,而且B厂家电机换上后还是烧了一台。2个电机都是很小的厂生产的。

2、从烧电机的使用情况来看,都是钢厂,他们大车把制动器松了没有用,停车时,全部打反车制动,电流很大。会不会是电机定子绝缘做得不好,发热后融化了绝缘漆造成砸间短路烧坏转子。

3、从转子串电阻来看,电阻用的RT56 160L-6/2H ,实际电机为YZR160L-6 FC40% 11KW,也就是接电持续率和功率有差异,但是这个电阻器有差异,也不应该烧电机呀,就是在5档是,把电阻器全部短接了,也应该可以运行,不会烧电机的。

4、设计上,大车全部用接触器带屏控制,都是用100A的接触器,通过主令开关控制的。电机的定子前端都有短路器保护,没有加装热继电器。

我认为应该是电机本身质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下一步应该怎么来检查排除呢,那位朋友有这样的问题,给点意见呀?

网友A:
你们电路有问题,肯定是电还没有关掉,就启动抱闸了。。通着电抱闸,电机堵转,肯定烧坏电机。。。。。这种情况我遇见多次了。。。

楼主:
没有用大车制动器呀,大车制动器厂家是全部松完了的,靠打反车制动

网友B:
如果你怀疑会是电机的质量问题的话,你可以测一下电机的绝缘和阻值就行了,但是你说老 是转子烧坏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负载端的负荷过大,这样电机最容易发热的,另一个因素可能就是出在制动上面了,靠简单的反向制动他的瞬间电流会非常大的,而且这还会加重负载端的负荷的!

网友C:
我看电机基本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反向制动上,可以先装一个液压制动器试试看。

网友D:
看一看,电机电流平衡不,曾经碰到过YZR电机莫名其妙电流不平衡,所有问题都查过,电源、接线、最后将电源线上每相电力负荷都调整,可是还是不平衡,过了一段时间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E:
电机频繁反接制动,转子绕组对铁心有很大的力冲击,多次冲击,造成绝缘损坏,烧了。制动器不可不加。

网友F:
曾经遇到过---2台大车电动机的型号是一样的,其中一台烧了,然后换了几台上去都烧;后面换成2个同一个厂家的电机,就好了;天车大车电动机,建议采用用同一个厂家的2台电动机,不同厂家的电动机制作性能不一样参数会有偏差,就会出现类似烧电动机的现象

楼主:
今天,我和电工,又专门到现场去进行了一翻测试。

1、首先关断大车控制屏的电源,然后通过司机室操作,看大车屏内各个接触器的逻辑动作,结果是完全和设计吻合。

2、测试与大车连接的电阻器线,每一根用万用表检查, 排除电阻器线与接触器短接端不相吻合情况,结果线无误。

3、侧试到电机的转子和定子的线,看接反没有,结果还是全部正确。

4、现在是2台大车电机全换成了另外厂家的,结果有一台定子已经完全烧坏,转子好的,有一台电机基本上可以用,定子是好的,转子电阻值有一组已经相差几欧姆了,估计在用一段时间又要烧了。

5、由于只有一台大车电机可以用,所以没有办法在动态情况下测量电流和电压值。

通过以上的检查,电路上和接线上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了,现在就有可能是电机本身质量问题,机械上那里又过载,或者操作者本身问题了。准备在换上2台YZR180L-6 15KW电机看下。在烧了,就不晓得原因了。

网友G:
首先可以肯定是大电流引起的,由于是接触器控制起停,可先检查接触器触点有无接触不良,三相电流是否正常。行车的接触器触点是经常要换的。

网友H:
不会是打车两边不同步,造成啃轨,使负载变大导致电机烧毁吧?

网友I:
检查是不是一个电机在工作·

楼主:
朋友们,在选择电气元件及配件的时候,千万不要图当时的便宜呀,这样会害死一群人的呀。当时虽然说是便宜了点,但是后面的维护费用太大了,而且名声也损失了。现在我们换成一流品牌的国产电机,经过这么久了,也是这样的工作,一点事都没有了。 。初步确定是电机质量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检查是不是一个电机在工作·

应该不是

看楼主已经描述清楚了,用低价电机就容易出现问题,而用高价的电机就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K:
2、从烧电机的使用情况来看,都是钢厂,他们大车把制动器松了没有用,停车时,全部打反车制动,电流很大。会不会是电机定子绝缘做得不好,发热后融化了绝缘漆造成砸间短路烧坏转子。

--------

从这点上看,如果转子调速电阻选择正确,转子电流是可以被限制在额定电流范围之内的。为了正确判断烧坏电机的原因综合的判断,

1、选择适合的电流继电器的整定电流。

2、用钳形电流表单开大车在行车电气柜测量电流是否过流。最简单的:但要注意安全上行车直接测量电机转子电流特别是在正反车时测量过流情况,因为转子是串电阻的正反车是不会过流的就是有点不会超过一倍。

3、制动器必须要有多少要带上一点,以最快速度为例不起吊物件时不打反车停止距离为3-5米比较适合。不然很容易造成撞车事故更严重时可能在已经超出限位行车断电冲出顶端挡块。

4、还有就是操作人员的问题了。有的操作人员的坏习惯从正在行进的最快速度突然打反车到最大。此时因为没有了电阻限流最容易造成烧坏电机。如此时电流继电器调节的比较适合主电源应该跳闸了。

网友L:
你们的供电方式是那种的?

我又办法解决!

楼主:
后面的电机容量也没有增加,还是用11KW的,只是用的名牌电机,结果一直没有再烧过了,已经有一个月了。

网友M:
1、什么样,型号的电机,配置什么型号的电阻器,主要的、重要的或可能经常维护的电气件建议选用质量好的,为了省几个钱反而增加售后工作量。

2、司机操纵时尽量少打反车;就是打了反车,我们也要将电气保护做到位。可以采用电子过流继电器保护。司机才不管你的,怎样方便怎样操作,电气保护还得靠自己。电气保护动作了大不了给客户解释一下,烧了东西就没得解释了。

3、电气售后、维护上是很少有人去注意结构、机械上的问题给电气带来的疑难杂症

网友L:
好点的电机在很多要求上市可以达到设计要求的

而劣质电机是没有达到标准的

之所以会烧电机还不是电机的问题

你根本没有找到原因所在

网友N(2012-07-05):
我知道一公司的滑触线,扁平电缆,母线槽,滑轨滑车质量不错,并且他们公司最好的地方就是还免费为你解答各类配置产品的问题,并且还有专业的售后维护安装人员上门的为你服务,他的产品价格也蛮实惠。这样吧 我给你他们的公司的网站 你自己去看看www.cqtbdq.com

网友O:
我觉得你应该测量一下,电机定转子的工作电流,电压。如果电流接近额定电流,那没的说,换大电机。如果电流在额定值得60%左右。那电机大小没问题。当然你也应该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是不是阻力过大。

网友P(2012-09-17):
电路有问题烧第二个时候为什么不查下电路,还继续使用造成第三个电机烧毁。。。。

网友Q(2012-10-25):
电机应该没有问题!检查电阻吧(容量匹配情况和阻值)。

网友R:
是不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S(2014-05-29):
电机功率小了 ,电阻型号一定要与电机型号一样。

一般钢厂小吨位的车平移停车全靠反接制动。电阻配线时一档要选用最大阻值。

网友T(2014-07-28):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十天内烧了十多个,还是同一台行车同一侧的大车电机,装上时间继电器延时能好一点,

  电机质量的问题是有的,特别是电机过热,容易把里面的转子包线烧断,告诉运转,反刹车等,把转子线离心松,扫堂,这样的情况在高产量的时候出现,我们公司在一个月加急产量的烧坏了八台左右,都是转子烧坏,

  机械的方面的,轨道是否台湾,电机安装的时候同心度怎么样,都容易在电机过载的,你说的11kw的定子全部烧黑,转子没有烧,查查过载的全因,

网友U(2014-10-31):
首先电机的绝缘等级应选H级的,质量必须可靠。运行中分别测一下定子和转子的电流,如果定子电流过大,且没有堵转因素,就说明电机匹配过小;如果转子电流过大,就是电阻器的问题了,量一量各档阻值和计算值是不是一样。烧电机转子和电阻阻值关系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