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可否直接用PLC通过继电器控制???

楼主(2012-05-31):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如下
手头上有一个12V的电磁铁,想通过PLC输出信号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铁,但发现电磁铁工作时发热过大,请问此控制方式可否行得通??应该如何改善控制方式?是否开关电源电流过大而直接影响到电磁铁发热量?请各个高手给个意见,谢谢!!!在下是菜鸟一名,弱智问题请别见怪!!!

网友A:
电磁铁工作时发热过大,是工作电流太大,解决电流太大的问题就可以了。

直接用PLC的继电器输出来控制电磁铁是可以的,只不过PLC继电器触点出现故障的时候,就麻烦了,要把整个PLC拆下来去修理,影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工作时发热过大,是工作电流太大,解决电流太大的问题就可以了。直接用PLC的继电器输出来控制电磁铁是可以的,只不过PLC继电器触点出现故障的时候,就麻烦了,要把整个PLC拆下来去修理,影响工作。

感谢您的回复!

也就是说,只要串一个适当的电阻就可以了是吧?

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其它方法来稳定控制电磁铁吗?现在手头上用的是12V的直流电磁铁

网友C:
电磁铁要用接触器控制,搭配熔断器、桥堆;不过换起来很麻烦!

网友D:
在PLC的输出点加一个中继是可以的,但关键要看你那个电磁铁有多大的功率,还要看是不是频繁的启停,我建议在中继的触点上并一个电容会好很多的!

网友E:
同样问题,同样试过,但是不妥,所以改用接触器。后来问了一位朋友,朋友说如果是小电路的话可以在计算功率的后,寻找适合的电阻串联上去,当初我使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输出应该是24V的,也是只有12V的直流电磁铁,最后串联一个电阻成功。

网友F:
  将电磁铁的驱动电流放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问题,同样试过,但是不妥,所以改用接触器。后来问了一位朋友,朋友说如果是小电路的话可以在计算功率的后,寻找适合的电阻串联上去,当初我使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输出应该是24V的,也是只有12V的直流电磁铁,最后串联一个电阻成功。

感谢您的回答,我想问一下,我现在供电磁铁的电源就是12V、2A的开关电源,非PLC输出的24V电源,PLC输出只是作为继电器导通条件,最后提供电源的还是12V的开关电源;电磁铁功率为1.3W,这个跟开关电源的功率有没有关系呢?电压本身就12V,还需要串一电阻吗?急求各路做过电磁铁试验的高手回答!!!!感激不尽!!!(做包装机械的同志可能用得比较多)

楼主:
对有直流电磁铁控制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哪位高手指点指点?一定要用直流电源吗?为什么用直流开关电源不行?还有就是哪里能买到这么小功率的直流电源?(用在机械上,所以不考虑用电池之类的直流电源)

楼主:
是用线性直流电源还是开关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PLC的输出点加一个中继是可以的,但关键要看你那个电磁铁有多大的功率,还要看是不是频繁的启停,我建议在中继的触点上并一个电容会好很多的!

是并哪种电容?电磁铁的功率1.2W,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