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NSX100H断路器能远程控制分闸吗 如何接线

楼主(2012-05-31):
施耐德NSX100H断路器能远程控制分闸吗 如何接线

网友A:
买分励脱扣,型号为MX,需要反馈的就选择MX+OF,然后选择相应的线圈电压,有DC24V、AC220V、AC380V的。

接线方式……,只需要接两根线

网友B:
对:HOTEAM关于买分励脱扣,型号为MX,需要反馈的就选择MX+OF,然后选择相应的线圈电压,有DC24V、AC220V、AC380V的。接线方式……,只需要接两根线内容的回复:

同意,也可买欠压线圈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