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 有哪些地方可以存储数据

楼主(2012-05-31):
西门子200PLC 有哪些数据存储器  可以掉电保持我的数据不丢失 ,哪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S7-200允许你定义掉电存贮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7-200允许你定义掉电存贮区.

详见 系统手册, 在软件中 找到 系统快,数据区,即可制定 掉电保持区 ,默认 VB0~VB10240,

网友C:
需要装电池或存储卡,不然只能保存几天100小时左右

网友D:
系统块数据区定义MB0~MB13,如果不够用,可以编程SMB31及SMW32,手册上写的很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系统块数据区定义MB0~MB13,如果不够用,可以编程SMB31及SMW32,手册上写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