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频繁正反转的应用

楼主(2012-05-31):
对于一分钟内的1500次的正反转,普通的制动电阻的方式应该适应不了。

我想问问哪个厂家的伺服电机驱动器配套的能量反馈能满足这种应用的要求?

好像国内的伺服都是用制动电阻来消耗制动能量的,难道没有能量回收的电源模块?

网友A:
回馈到电网,搭上的成本又是一台伺服,每秒钟25次的正反转,惯量应该不大吧?,制动电阻是最可行的方案。

网友B:
运行一个周期要多少焦耳能量?先算算。

网友C:
有这种设备吗???????????????????????????????1s30次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回馈到电网,搭上的成本又是一台伺服,每秒钟25次的正反转,惯量应该不大吧?,制动电阻是最可行的方案。 内容的回复:

1500次是曲轴三四十度内的往返摆动,电机是20~30kw,用与冲压。

我之前用过制动电阻的方案,当正反转频率高时,电阻发热的厉害,反而降低电阻效率。

听说反馈到电网的话,在中国工厂的环境下可能还污染电网,是真的吗?

制动能量反馈到自身设备上使用的设备一般多少钱?有哪些牌子型号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A:
20~30kW的光轴惯量就很大了,加上联动机械,制动电阻的能耗肯定不低,接入电网还真的是一种最佳方案。首先要通过国家电网的审批才行,设备要通过相关认证。这种设备国内做太阳能发电的企业都在开发,每千瓦的成本不会比伺服便宜。

目前可行的办法,还是选准阻值、加大电阻功率增加风扇散热吧。

网友D(2020-12-06):
这么快的正反转,怎么给控制指令??

网友E(2022-08-30):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的正反转,怎么给控制指令??



同问。这种快速的正反转是不是对伺服系统、控制器均有要求。

用什么工作模式呢?具体该如何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