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RS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31):
应用台达的DVP28SV主机的PLC,作为从机,程序当中用RS指令一直处于接收状态,与上位机软件进行通讯。上位机软件打到自动测试状态下就一直查询PLC的状态,但是经常会弹出与PLC通讯不上,然后用串口尝试也无法通讯,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你把PLC一直处于忙的状态了....所以没有时间.

网友B:
台达PLC的RS指令通常情况是专用于主控,一旦程序中出现RS,将不能作为从控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
为什么不能呢,利用中断啊,根据上位机发送的信息及时处理应答的数据,PLC是一直处于接收的状态的

网友B:
能否这样配置:

COM1,即8PIN的编程口1作为从控,与上位机通讯。

RS485通讯口,即COM2用作主控,即使用RS指令。

楼主(2013-01-18):
COM1口不支持自由通讯,所以没有用,协议就给定成自由通讯方式了,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