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协议

楼主(2012-05-31):
   通过Modbus 协议,可以轻松地实现不同厂家的控制设备(例如PLC、变频器和DCS)之间的通信。
   Modbus 协议采用问答式的通信方式,具有简单、硬件便宜、通用性强、使用方便的优点,容易开发和实现。Modbus RTU几乎成了国产PLC和变频器首选的通信协议。
   Modbus 协议不需要专门的通信模块,通信所需的堆栈和协议机制是以软件形式实现的,属于ISO-OSI 参考模型的第7层。它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通过任何传输媒介进行通信,包括双绞线、无线通信、光导纤维、以太网、电话调制解调器、移动电话以及微波等。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在一个新的或者是现有的工厂里建立起Modbus连接。
   目前使用的Modbus有三个版本:Modbus ASCII、Modbus RTU和Modbus/TCP。Modbus ASCII协议需要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两个字节的ASCII码后发送。Modbus RTU协议的数据以二进制进行编码,每个字节的数据只需要一个字节的通信量。
   Modbus RTU通信采用主-从方式,最多传送255个字节的数据。主设备与一个或多个从设备进行通信。比较典型的主设备是PLC、PC、DCS(集散控制系统)或者RTU(远程终端单元)。Modbus RTU的从设备一般是现场设备。当Modbus RTU主设备想要从一台从设备得到数据的时候,主设备发送一条包含该从设备站地址、所需要的数据以及一个用于检测错误的CRC校验码。网络上所有其它设备都可以接收到这条信息,但是只有地址被指定的从设备才会作出反应。Modbus网络上的从设备不能发起通信,它们只能在主设备对它说话的时候回答。
   Modbus /TCP可以被理解为以太网上的Modbus。Modbus /TCP不过是采用TCP/IP标准,简单地把Modbus信息包打包压缩而已。这样Modbus /TCP设备就可以通过以太网和光纤网络进行连接和通信。与RS-485接口相比,Modbus /TCP还允许使用更多的地址、可以采用多主站架构、传送速率可以达到GB/s的水平。Modbus /TCP网络的从站数量仅受限于网络物理层的能力。通常从站的数量一般在1024个左右。
   Modbus RTU采用16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通过一个对数据进行“或”运算以及移位运算的复杂程序,由主设备产生CRC,并且由接收设备进行检查。如果双方计算出的CRC值不符,从设备就会要求重新传送信息。
   Modbus RTU协议分为Modbus RTU主站协议和Modbus RTU从站协议。Modbus通信是由功能码来控制的,主站直接访问从站的数据区。

网友A:
这个用的很多,很广泛。

网友B: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profibus dp/S908 RIO/modbus plus/controlnet/GE Genius/Can/CanOpen/CanBUS/DeviceNet/rs232/422/485等等光纤中继器,完全可以取代或兼容西门子OLM链路模块,AB,施耐德,ABBGE,莫迪康,赫斯曼等光纤中继器,产品还有模拟量,数字量,开关量光电转换器.

qq1649364137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很多,很广泛。

网友D(2018-06-26):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很多, 很广泛

网友D: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