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正反转速度不一致

楼主(2012-05-31):
我用的MR-J30伺服,用位置模式做直线定位,正转前进时速度正常,反转退回时速度就很慢,几乎只有正转的一半,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我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三个可能性

1、外部指令的正反转频率不一样。

2、速度超过了限制的速度被钳制

3、正反力矩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