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RPLC电子凸轮问题

楼主(2012-05-31):
怎样将电子齿轮的输出模板的输出到内部的M点上,还有,PLC的内部寄存器要设置吗? 我怎么将手册上的例子写到PLC上,怎么会运行错误??输出点

网友A:
没有查手册,记得没有寄存器要设置啊,就是这一个指令,输出当成一个字去处理,用相应位来做的吧,改天做实验,呵呵。。。。。。。

网友B:
 你的PLC支持这条指令吗?

楼主(2012-07-08):
引用 网友C:
你的PLC支持这条指令吗?

支持,FP0R-C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