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关于变频调速恒压供水!

楼主(2012-05-31):
有哪位大侠能讲讲关于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方面的知识,最好能讲细一点,我们厂水泵房,有四台水泵,分工频和变频运转,还有就是PLC,变频器,远传压力表,之间联系是什么,请讲细一点,最好能举一点例子,尤其是变频器和PLC之间的联系,最好能画一点图出来,这样我能通俗易懂一些,我们厂的图纸不是太全,所以想请大家帮说说看,还有就是我们厂的水泵每台是37KW,转换开关打在手动状态下,启动水泵时候电机是星三角的,但在转换开关打在自动状态下,根据图纸来看,就是全压直接启动了,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恒压供水,故名思意,就是在供水的过程中保持水压是恒定的。那么水压又怎么保持恒定能,那就是通过水泵电机的转速来调节的。当供水量大的时候,水泵的转速要大一些,供水量小的时候水泵电机的转速要小一些。那我们供水量的大小是利用压力表来体现的。你可以把压力表的输出值接到PLC里面去,通过压力值与目标值的比较运算,算出电机需要怎样的转速来运行,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也可以通过通讯来控制变频器。现在也有做法直接将压力表反馈回来的模拟量作为变频器的输入,而在变频器内部存储一个目标值。变频器内部做PID控制,自己计算最终需要的操作量是多大,从而对电机进行控制,这样就减少了PLC的工作量。

楼主:
非常感谢!能不能画点图纸出来,尤其是变频器和PLC的关系,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还有就是37KW的电机能直接启动吗?

请看看图:当PLC输出端01100动作中继6KA线圈得电,这样电气图纸里的中继6KA常开点闭合,这样线圈10KM11KM同时得电,星形线圈12KM被中继6KA的常闭点断开,这样就是全压启动了啊,还有PLC输出端01007动作中继4KA线圈得电,这样电气图纸里的其常开点闭合,这样6KM7KM线圈直接得电,星形8KM4KA的常闭点断开,这样也是全压启动吧,只是想问问没有经过星形降压可以吗?)由于自己好多都不懂,想大家指点一下!希望大家能把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讲细一点,最好弄点图纸让我看一下,这样能通俗易懂!手抄的图纸,厂里图纸不全

网友B:
楼主图片看不清楚呀

网友C:
不错,我也来张捕鱼机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