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问题

楼主(2012-05-31):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的PLC、es的、、、现在用32位来计数为什么计数不了,而16位计数就可以。。。求解?

网友A:
用的是一般型计数器还是高速计数器?

呵呵,我只看过ES2的手册。

网友B:
用32位来计数为什么计数不了,而16位计数就可以,双字有没有被占用情况啊?

网友C:
双字被占用的可能比较大,把地址位换下,用手册里面的例子来试试!

网友D:
不用说都是程序写错.....

网友E:
建议你查看一下,你选用的计数器的地址是多少,是不是有重复占用的地方,建议查看

网友F:
不可能的事情,换个计数器,台达经常出现计数器不能技数的情况,换个计数器就好了

网友G:
32位的计数器有开始和清零接点的,或者特M。你看你设置好了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