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标志冲突

楼主(2012-05-31):
西门子PLC S300 在FC40里更改了时间后。说“至少有一个块调用有时间标志冲突”

请问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程序编译会检查调用该功能块(功能)的程序块的修改时间  是否晚于  该功能块(功能)的修改时间,或调用该UDT的DB块的修改时间 是否晚于 该UDT的修改时间,如果早于就会发生时间戳错误
1.修改功能块(功能)增加管脚等操作需要在程序块中UPGRADE一下。
2.如果发生时间戳错误,可以检查一下程序一致性,在主程序下,FILE--->block conflict?(具体名字忘了)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楼主:
多谢!有机会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