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PLC编程口问题

楼主(2012-05-31):
台达DVP PLC编程口可以与PC通讯,能正常上传下载,但与台达触摸屏DoP-B的CoM2口不能通讯,触摸屏是好的,与CoM2口的通讯线也试过是好的,此通讯线没有拔插过,不知道是如何把PLC的端口损坏的.PLC与触摸屏还可以以RS485通讯?

网友A:
你的问题,有点表述不清啊,你的意思是PLC端口坏了吗,

网友A:
另外485和232都属于串口通信的范畴

网友B:
完全可以用RS485,不过你说的情形,估计用485一样也通讯不上,程序是否有变化过?

看看触摸屏的PLC机型设置是否和PLC一样,一般用DVP-PLC比较容易通讯上!

楼主:
PLC端口损坏了,我换了一台PLC测试能与触摸屏通讯,但工作中又突然不能通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程序设置是一样的,通过PLC编程口还能用RS485与触摸屏通讯?触摸屏是DOP-B系列的,如何做?

网友C:
plc的编程口是RS232的,有的PLC会另带一个RS485的的口,PLC的程序里再设定一下通讯参数,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要plc的一样

如果PLC不带RS485的口,楼主需要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接模块

网友D:
你确认好PLC和触摸屏的通讯口,我记得触摸屏上有3个COM口,里面既有232的,也有485的,你看看说明书,弄清楚了,软件里好像也有设置通讯口的内容的,以前弄过,记不清了,仔细看看手册,很简单的。

网友E:
如果要更换人机的COM口,“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点击“上移”或“下移”按钮;然后“确定”再下载到人机(勿忘保存工程)!并非直接插拔通讯线即可。假设要用到RS485,则需要更改“通信界面”的选项;并使用屏蔽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