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换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楼主(2012-05-31):
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换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1、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启动电流小于全压直接启动电流;

2、异步电机启动转速接近临界转速,在临界转速进入稳定运行区,电机电流反大于全压运行电流;

3、在临界转速后稳定运行区全压切换时,只有强烈的自感电势,但没有二次冲击电流,切换后电机电流是减小的;

4、如图示意如下:

网友A:
也就是说,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

麻烦问下刘老师,降压启动的时间一般是几秒。  空压机用降压启动,Y接刚开始【气压低】能启动,但过3   4秒就堵转了,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麻烦问下刘老师,降压启动的时间一般是几秒。  空压机用降压启动,Y接刚开始【气压低】能启动,但过3   4秒就堵转了,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1、降压启动时,注意观察电流大小变化;

2、电机转速已经起来,电流明显下降,就是切换的好时机;

楼主:
3、 空压机如果是活塞式,可以打开高压阀门排空启动;

4、空压机如果是离心式,可以关掉高压阀无流量启动;

楼主:
5、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 / 三角启动过程虽然有两冲电流冲击,但这两次冲击的幅度远比(相同功率相同外部条件下)电机直接起动方式的电流冲击幅度小得多!

楼主:
1、wanggq 的图,从原理上讲是错误的;

2、在低电压下,电机产生同样的转矩较额定电压时需要更大的电流;

3、所以,电机切换到额定电压时,电机的电流是减小的,当然没有什么冲击电流!

楼主:
4、而wanggq 的图中,与低电压对应同样的转矩,额定电压时电流反而大是错误的,所以“有冲击电流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楼主:
5、降压启动只对启动瞬间以及非平衡加速过程的大电流有很好的限制作用!

网友C:
多少转速才算临界转速呢?

网友C:
7.8楼:

这也有个临界转差率的问题,在某一转差率下电压升高电流不变,或电压升高电流增大,也有可能电压升高电流减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麻烦问下刘老师,降压启动的时间一般是几秒。  空压机用降压启动,Y接刚开始【气压低】能启动,但过3   4秒就堵转了,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是电动机的转矩特性造成了这种情况,Y系列电动机的转矩特性曲线是从起动转矩(约为额转矩的2倍)开始,向最小转矩(额定转矩的0.8倍左右)过渡,然后向最大转矩(也为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爬升。目前许多资料上都没有提到最小转矩,只有在《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中,才有“在额定电压下,电动机起动过程中最小转矩的保证值应符合表          的规定。”表中最小值是0.8最大1.3

见在额定电压下最小转矩都可能小于额定转矩,在降压情况下则更小。这就是刚起动能转起来,但几秒后就堵转了的原因。这说明起动时的负载还是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转速才算临界转速呢?

转子感抗与转子等效电阻相等的时候的转子转速,是临界转速!

网友B:
  引用 刘志斌 的内容:

  1、wanggq 的图,从原理上讲是错误的;

  2、在低电压下,电机产生同样的转矩、转速较额定电压时需要更大的电流;

  刘志斌在顶楼的图其原理上才是错误的!

  刘志斌的“2、在低电压下,电机产生同样的转矩、转速较额定电压时需要更大的电流;”是张冠李戴!

     同一电机在不同电压时所对应的“转矩-转速”曲线不是同一条曲线,两个不同幅度的电压所分别对应的两条曲线只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只能出现在“转差率” s = 0  的点上。决不可能在其它的任何一点上出现刘志斌说的“同样的转矩、转速”!

  同一个绕组在相同电磁环境下,其等效阻抗”是相同的。在相同的“等效阻抗”前提下,流过绕组的电流与外施电压成正比!这个结论是由欧姆定律得出的。

网友B:
  相同“额定功率”,担负“相同荷载”,但“额定电压”不同的电机才会是“低额定电压的电机产生与高额定电压的电机同样的转矩、转速时,较之高电压电机的电流来说为大”

网友B:
  譬如:同是3KW,同是4极的三相异步电机,它们同是担负一样的荷载。但一个电机的“额定电压”为220V;另一个电机的“额定电压”为380V。则:两个电机相同转矩相同转速时220V电机的电流较之380V电机的电流为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多少转速才算临界转速呢? 转子感抗与转子等效电阻相等的时候的转子转速,是临界转速!

具体是额定转速的百分之几?这样表述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B:
引用 刘志斌 的:

3、所以,电机切换到额定电压时,电机的电流是减小的,当然没有什么冲击电流!

   “星 / 三角启动”过程中,不管在哪一个非零数值的“转差率”所对应的速度下从星形接法切换到角形接法时,施加于电机相绕组上的端电压由58%幅度的电压切换成100%幅度的电压的这一瞬间。对于这一瞬间的相绕组之“等效阻抗”来说毫不例外的会出现电流上升约√3 倍的这一现象!这是客观规律!它不决会顺着刘志斌的主观愿望而改变!

  只能说:当负荷很轻,且切换点选择在很接近“额定转速”所对应的“转差率”时,这个冲击电流的持续时间会非常的短暂而已!本来切换点就选择在非常接近“额定转速”的转速上,再加上这电压提高√3倍,电机的转矩提高3倍,电机转速就一下子冲过了额定转速使转差率陡然下降而导致电流的减小。请注意:这个“电流减小是在“第2次电流冲击(尽管冲击非常短暂,但它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之后才发生的事件。

  但对于那种负载“反抗转矩”随转速上升而明显增大的这类负荷来说,从临界转差率到额定转差率的这段过程中,拖动电机带着负荷在1/√3幅度的电压下是很难快速提高转速的。所以要及时把绕组上的电压提高到“全额电压”!在这样及时切换的情形下,这个切换所引起的“第2次电流冲击”的持续时间就比较长一些。这也是很平常的、见惯不惊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C:多少转速才算临界转速呢? 转子感抗与转子等效电阻相等的时候的转子转速,是临界转速!具体是额定转速的百分之几?这样表述才有实用价值。

1、这个临界转速,的物理本质就是转子等效电阻与感抗相等的时候;

2、当转速再减小时,感抗继续增大,无功增大,等效电阻下降,转矩下降,进入电机机械特性的非稳定区!

楼主:
3、所以临界转速与实际电机相关联,和额定转差率大约是2%的情况不一样,是一个变化范围较大的参数;

4、例如,绕线电机串联电阻足够大时,临界转差率可以是1;

网友B:
引用 运动天使 的:

  也就是说,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

  <运动天使>的这个疑问提得好!(刘志斌的这个“电流-转速”函数图象是一个明显错误的图象!所以,我认为<运动天使>网友是能够分辨的。故而把这个理解成“疑问:难道降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还会大于全压启动达到临界转速的电流吗?!”)

   在同一电机上,不论具体是在非零数值的哪一个“转差率”下的某一点,58%幅度的电压所激励出的绕组电流都决不会大于100%幅度的电压所激励出的绕组电流!

   欧姆定律告诉我们:在阻抗值相同时,阻抗中的电流与阻抗两端的电压成正比!难道还有人能够推翻这一客观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同一个绕组在相同电磁环境下,其“等效阻抗”是相同的。在相同的“等效阻抗”前提下,流过绕组的电流与外施电压成正比!这个结论是由欧姆定律得出的。

……

1、符合欧姆定律的元件是线性元件;

2、异步电机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不符合欧姆定律:例如当电机工频运行时,额定电压不变,但是电机的电流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楼主:
3、异步电机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是个非线性关系,例如额定负载运行的电机,当电压下降时电流增大,电压下降的越多,电流就增大得越多,直至堵转!

楼主:
4、也就是说,在电机负载运行期间,相同负载转矩的情况下,电机工作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

网友B:
引用 wanggq 的内容:

 …… 同一个绕组在相同电磁环境下,其“等效阻抗”是相同的。在相同的“等效阻抗”前提下,流过绕组的电流与外施电压成正比!这个结论是由欧姆定律得出的

  刘志斌说的“异步电机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是个非线性关系,例如额定负载运行的电机,当电压下降时电流增大,电压下降的越多,电流就增大得越多” 是这样的情况:当电压下降时,电机的转矩成平方关系的下降,所以在同一负荷下电机的转差率要增大,转差率增大就引起绕组的“等效阻抗”减小。阻抗减小当然就引起电流增大!这阻抗减小了难道还是我说的“在相同的等效阻抗前提下”吗?!

     对于非线性元件的“伏-安特性” 曲线上的任何一点,其“电压坐标值与电流坐标值之比”就是非线性元件在该点的“等效阻抗”

  在相同的“等效阻抗”前提下,流过绕组的电流与外施电压成正比!这个结论是由欧姆定律得出的!

楼主:
5、那么 wanggq 说得对吗?我希望大家去观察你的电机运行的电流和电压,你会发现电压高时电流小,电压低时电流大温度高,就知道wanggq 说对了还是说错了;

6、尽管wanggq 用了“千真万确”的欧姆定律为自己辩护,可是欧姆不同意,他反对wanggq的应用,他说wanggq根本不懂他的研究成果,“张冠李戴”;

7、这就是客观规律!它不决会顺着wanggq 的主观愿望而改变!

网友B:
  在星角切换的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因冲床、剪板机之类的负荷中转动惯量成分有较高的比例,故而在很短暂的时间里,负载的转速不可能突变。那么,我们就可以近似的看成切换前的转差率等于于切换后的转差率!也因为电压切换只有很短暂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一短暂时间内切换前后绕组的温度相同!

  相同转差率又相同温度、相同电磁环境里同一绕组的等效阻抗相同!在相同等效阻抗的前提下,等效阻抗中的电流与等效阻抗两端电压成正比符合欧姆定律!

楼主:
8、关于欧姆定律:

1)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压不变电流不变;

2)适用线性元件;

3)对于非线性元件那是错误的;

4)例如wanggq 画的图,还是我画的图,电压相同时,电流是一条大小在不断变化的曲线;

网友B:
  欠压引起的电流增大是因为转速的减小(即:转差率的增大),与你画的“电流-转速”曲线怎么能混扯起来呢?!

  你又不是做的“电流-电压”曲线!

  难道在刘志斌的眼里“电流-转速”曲线的意义是等于“电流-电压”曲线的意义吗?!你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

楼主:
5)异步电机是个复杂的电磁系统,我们使用者只要看着自己的电压表、电流表就知道它的变化规律是什么;

6)wanggq想用欧姆定律来支持、解释自己的观点,实际是个笑话!

网友B:
  你这个图是同一个异步电机上的电流对转速的函数关系,又不是相同转差率且相同转矩前提下之电流对电压的函数关系!

  你看一下你自己画的同一转速下,低电压激励的电流高出了高电压所激励的电流:

  刘志斌画的同一转差率下低电压激起的电流超过了高电压激起的电流,是非常明显的错误!

  刘志斌用这个明显错误的函数曲线图来支持、解释自己的“星/三角启动没有冲击电流”这一观点,才是一个大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在刘志斌的眼里“电流-转速”曲线的意义是等于“电流-电压”曲线的意义吗?!你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

1、我们画的确实是“电流-转速”曲线;

2、问题是每一条大小不断变化的电流曲线上都著名了一个不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看一下你自己画的同一转速下,低电压激励的电流高出了高电压所激励的电流:   这是明显的错误!

1、你的思维离不开欧姆定律,你自己张冠李戴了;

2、你自己先去观察一下,你的电机负载运行时,电压降低时电机电流到底是增大还是在减小?

楼主:
3、你不是有冲床、剪板机吗?你把电压降一下,看看是个什么结果!

楼主:
4、那么不能用wanggq 的欧姆定律来解释,用什么来解释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电压降低时电流是增大的呢?

5、变压器和电机同属一个理论系统,叫电机学,变压器输出功率一定时,输出电压和电流成反比,就是说电压高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

6、这就是电机负载运行时的情况,可以认为负载运行功率不变,电压降低时电流会增大!

楼主:
1、这个图是针对同一个电机,同一个负载功率(或同一个转矩、转速),画的额定电压下和减压下的两条电流-转速曲线;

2、在稳定区,由于负载功率相同,所以电压低时电机电流大;

3、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异步电机负载运行时,要防止低压运行,因为负载运行时低压大电流,电机电流过载容易烧毁;

楼主:
4、在启动时以及非稳定区,电机功率因数低、无功电流大,表现为电压低电流低,电压高电流大;

5、例如启动瞬间,转速为零,负载电机功率为零,可以看做一个大电感,电压高电流大,才是用wanggq 说的欧姆定律来解释;

6、在非稳定区,特别是启动前刚开始一段低速区,由于电机电流主要是无功电流,也就是大电感的电流,所以还是电压高电流大;

7、在临界转速时,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相当,有功电流与负载功率有关,随电压变化的情况与无功电流相反,低电压有功电流明显增大,所以临界转速时,电流在低电压时明显大于额定电压时的电流;

楼主:
8、wanggq 的观点在电机启动时是对的,因为电机启动时确实是一个大电感;

9、而临界转差以后的稳定运行区,电机主要表现为一个恒功率的大负载,额定电压时电流小,低压运行时的电流大;

10、wanggq 的错误是,它始终把电机看成一个大电感,没有注意到电机负载运行时电压变化时的恒功率的本质;

楼主:
11、这里说的恒功率,是说电机负载运行期间,电源电压变化时,负载的功率(或转矩、转速)保持恒定,没有随电压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D(2012-10-22):
对:刘志斌关于11、这里说的恒功率,是说电机负载运行期间,电源电压变化时,负载的功率(或转矩、转速)保持恒定,没有随电压有明显的变化; 内容的回复:

但是我看书本上说:当转速或转差率一定时,电磁转矩和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D:
回复下这个主题:

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换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这个主题是明显错误的,我们看电机拖动的书和我现场的观察来看,这个二次冲击电流是存在的。特别是10MW以上的高压电机能有比较明显的观察点。不管是串电阻、自耦、等他应该也是存在的

网友E:
我现场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场是这个样子。。。。。。

1、如果,切换开关三相同期性差,可能引起缺相切换大电流;

2、如果,切换时,电机速度降低很多,也会有大的电流;

网友F(2014-10-30):
刘志斌你懂个吊啊,怎么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网友G(2016-03-07):
刘志斌有的观点是错误的。闭式星三角启动,就是解决星角切换时二次冲击电流很大。我厂很多电机都带电流表,看的很清楚,而且有的电机切换过程中,齿轮箱或联轴器有很大的金属撞击声,整个地面都一震。这是因为,定子磁场在星角切换的瞬间,不再旋转,相当于断网的变压器初级,相当于定子励磁,转子发电的直流发电机,定子磁场的能量阻止转子转动。这和普通的单个电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