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 plc x20系列tcp/ip通讯程序

楼主(2012-05-31):
那位有知道tcp/ip plc下位机与上位机通讯程序应该怎么写或者有些例子什么的 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了,请求大家帮帮忙吧,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用MODBUS通信协议来写就OK了.贝加莱 plc x20为MODBUS从站,上位机为MODBUS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通信协议来写就OK了.贝加莱 plc x20为MODBUS从站,上位机为MODBUS主站.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要求就一定要用tcp/ip来写 用c的标准socket库 所以不能用modbus写啊 你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A:
那你用C语言按MODBUS的通信协议格式来写一段C的程序不就OK了,下位机本来就支持MODBUS从站的通信,你不是用来下载程序吧,如果不是,这是最好的办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C语言按MODBUS的通信协议格式来写一段C的程序不就OK了,下位机本来就支持MODBUS从站的通信,你不是用来下载程序吧,如果不是,这是最好的办法呀.

是支持modbus,但是要求是上位机用C#写tcp/ip的tcpclient端,plc做下位机写tcpserver端用c的socket库,功能程序都已经写好transfer到plc里,现在要做个上下位的通讯。上位机客户端发命令,下位机做服务器端接收并解析后给反馈信息给上位机。automation studio里有ASTCP库和ethsocket库,感觉好像要用ASTCP。知道您好像特别熟悉贝加莱PLC,可不可以向您请教请教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要做,又不是特别懂,先谢了。

网友C(2012-10-21):
在AS3.0  有具体例子,主要看帮助,帮助的例子越来越多!

AsTCP - Examples

Executable examples are available for this project in the form of a package.

ThemeDescriptionPackage name
TCP CommunicationExample of simple TCP client/server communication. A section of data is exchanged between two controllers via the Ethernet interface.LibAsTCP1_ST

The sample package can be inserted into the Automation Studio project by the name of the package.

AsUDP - Examples

Executable examples are available for this project in the form of a package.

ThemeDescriptionPackage name
UDP CommunicationExample of simple TCP client/server communication. A section of data is exchanged between two controllers via the Ethernet interface.LibAsUDP1_ST

The sample package can be inserted into the Automation Studio project by the name of the package

网友(2021-09-24):
引用 网友C:
在AS3.0  有具体例子,主要看帮助,帮助的例子越来越多!AsTCP - ExamplesExecutable examples are available for this project in ...



贝加莱plc udp通讯的示例程序,及dll能发给我一份么?  sunylf@qq.com ,多谢了!

网友D(2023-04-16):
""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shiny"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在AS3.0  有具体例子,主要看帮助,帮助的例子越来越多!AsTCP - ExamplesExecutable examples are...】进行回复:

        -----------------------------------------------------------------

AS自带例程里面就有udp通讯的,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拿来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