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专用电机常见故障

楼主(2012-05-31):
阀门专用电机常见故障如下:
防护等级低:电装配套的阀门专用电机为全封闭鼠笼式结构,短时断续工作制(10min)自冷却式。按GB4942.1-85要求,最低防护等级IP44,最高防护等级IP68。阀门使用工况和环境等不同,要求的防护等级也不同。防护等级低将造成电机内腔受潮或有粉尘等异物侵入,电机绝缘阻值下降引起损坏。

包装、运输及保管不当:阀门电装包装应有防雨、防潮、防尘措施,包装应牢固可靠。运输过程中应有防雨措施,产品到现场后应存放在通风、干燥处,不得露天存放。禁止在阴雨天气调试或检修,调试完毕后要拧紧全部紧固件,以保证所有电气部分密封严密可靠。

阀门电装选型与行程位置调整控制不当:阀门电装有两个重要参数。①启闭力矩值应包括阀门实际工作扭矩值加上阀门自身扭矩值,启闭力矩大小影响阀门使用,力大易坏,力小易漏。在选型配套上应有足够的余量(一般要求大于阀门实际操作转矩值1.1~1.3倍)。②行程位置控制与阀门口径大小、启闭时间长短及结构形式等有关。阀门电装配套的电机为专用电机,短时工作制,时间10-15min。如在短时工作时间内高负载,造成电机发热绝缘等级下降造成损坏。

阀门电装与电机型号不匹配:所选的电机型号与电装要求不匹配,实际输出力矩未留有足够相应的余量,超载荷运转时易造成电机损坏。

电器保护失灵,电器元件质量差:阀门电装内的微动开关是控制机构的关键零部件,当阀门超过行程位置时,微动开关切断电源,起过载保护作用。大多数电装厂家将行程与力矩保护串联在一起,当超行程或超力矩时,微动开关及时切断交流接触器线圈控制电源,从而切断电机主回路。

调试安装使用不当:①阀门电装分为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2种。在垂直安装时电机尾端在下方。在穿线套筒橡胶件密封失效时,腔体内的润滑油脂通过电缆出线口进入电机内腔易使绕组短路而烧坏电机。②按JB8528-1997规定,电动装置的手轮转动方向应与输出轴转动方向一致,顺时针为关阀,逆时针为开阀。若电机实际转动方向与规定不符,则需更换三相电源的任意两相(对调即可)。否则因反相,使保护措施失效造成电机损坏。③由于阀门专用电机是高负载短时工作制。如果连续调试时间过长超过额定时间,导致电机发热损坏

阀门电装与阀门连接不匹配:多回转阀门电装分为转矩型和推力型两种。转矩型大都为三爪连接或键连接,阀门电装不承受轴向推力。推力型大多数为螺纹连接,可承受较大的轴向推力。为了阀门电装与阀门连接之间不发生干涉必须限制阀门配合面上部与阀门电装有合适的间隙。使安装在输出轴上的蜗轮轴向不窜位,确保蜗轮蜗杆中心啮合平面有良好的啮合效果,保证传递扭矩达到额定的输出扭矩值。

电机内温控保护失灵:电机内设有温控开关,当阀门电机在过力矩时或长时间运转时,电机温度升高,超过设定温度值时,温控开关立即切断控制回路,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制定周期运行检查制度:阀门电装安装调试后,应制定完整检修制度。长时间不用的阀门电装,定期检测电机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阻值。

网友A:
故障最多的其实也是安装造成的

网友B:
故障的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