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修电控箱

楼主(2012-05-31):
我有一台XKZ-5G2电控箱每次打开后电流调整为三电流指针自己会逐渐向大处走直到保险烧坏.事后我以为是可控硅老化将其换了还是不能用.到底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A:
控制什么东西的

网友B:
是不是长期过载啊

网友C:
电流突然增大,应该有发热的地方,断电看看哪个部位,是不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的是一个给料机的振动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额定电流是3.8安.内置可控硅是5安.不存在过载

网友F:
电流调整为三电流指针自己会逐渐向大处走,电流调整部分有问题,调整为3电流还升高这很明显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流突然增大,应该有发热的地方,断电看看哪个部位,是不是漏电。

网友H(2012-07-31):
估计是电流调节按钮失灵。按钮内有许多档位的可调电阻,按钮有问题,就不能用手很好控制它,有时会产生电流突变的现象,导致电流指针顶表。应检查下电流调节部分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