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工业以太网的通讯怎么处理电磁干扰

楼主(2012-05-31):
无线的工业以太网在通信上是怎么处理电磁干扰的,在工业现场,环境复杂,无线的通信更易受到电磁的干扰,请教!!!

网友A:
屏蔽层单端接地,走线不要交叉,远离干绕原,都是老生长谈的啦,具体的楼主最好上图看看实际工况。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不知道如何处置?

无线有工业的以太网吗

网友C:
硬件处理之外,软件滤波同样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不知道如何处置? 无线有工业的以太网吗

有的,工业以太网采用无线的通讯方式,在布线困难的场合,使用的还是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单端接地,走线不要交叉,远离干绕原,都是老生长谈的啦,具体的楼主最好上图看看实际工况。

恩,实际的工况就是通讯距离大约有60多米,现场动力线的电压是380,信号线24,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对于无线的设备,对电磁干扰的处理办法,答辩的时候可能会被问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处理之外,软件滤波同样重要

软件滤波,可以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F:
无线通讯是电磁波,怎样在空间杂七杂八的电磁波中选取有用的,滤掉无用的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线通讯是电磁波,怎样在空间杂七杂八的电磁波中选取有用的,滤掉无用的是个问题

恩,是的

网友H:
工业现场的干扰通常以工频分量居多,一般不构成工业WIFI的干扰源,如果现场有2.4G频段设备,可以用更高频的5.8G频段可以有效避免2.4G频段的拥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