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大的负载和惯量大的飞轮在电机启动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6-01):
阻力大的负载和惯量大的飞轮在电机启动时有什么不同?

1、如果是负载阻力大,那么就是拖不起来,时间长也没用;

2、如果是转动惯量大的飞轮,可以拖起来,只是时间相对长一些;

3、举例说:

1)用10Nm的力矩拖一个转动惯量J的飞轮,摩擦力忽略不计;

2)用10Nm的力拖一个阻力矩10Nm的负载;

3)结果转动惯量为J的飞轮最终获得1/2 Jω^2的动能,其角速度为ω;

4)结果阻力为10Nm的负载速度没有变,而电机克服阻力做的功与电机拖动飞轮做的功相等;

5)如果电机做的功越大,时间越长,飞轮的转速可以达到希望的数值;

6)如果电机做的功越大,时间越长,阻力为10Nm的负载转速还是没有增大;

1、“有储能飞轮的设备”,如冲床、剪板机,它靠飞轮的储存的动能或动量,在速度突变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实现“冲”和“剪”的!

2、电动机拖动“有储能飞轮的设备”,遇到的不是阻力很大,而遇到的是惯量很大:

1)阻力很大,需要“高转矩”电动机,例如“拉力机”,需要高转矩电机;

2)惯量很大,需要电机的加速时间足够长就行;

1、剪板机、冲床之类的设备,在恒速运行期间,动力只需要客服摩擦力做功,负荷很轻,就好像我们在水平路上骑自行车,几脚使力加速后,就不用出多大力一样;

2、剪板机、冲床之类的设备,在启动加速运行期间,是一个飞轮动能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转矩大小,与加速时间有关;

3、如果用“星 / 三角启动”,只是延时切换时间要足够长一些而已,只要延时时间够,电机就可以在Y接期间内完成启动过程;

4、异步电机在零速启动瞬间转矩最小,随后转矩随速度增大而增大,当异步电机的转速达到1/3额定速度时,其转矩已经大于额定转矩很多,启动电流也下降很多,只要延长启动时间,Y接完成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A:
4、异步电机在零速启动瞬间转矩最小,随后转矩随速度增大而增大,

这条不对吧?Y系列笼形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异步电机在零速启动瞬间转矩最小,随后转矩随速度增大而增大,这条不对吧?

Y系列笼形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

1、你的疑问,来至“堵转”的定义;

2、“堵转”的定义是,电机在运行期间,由于负载转矩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转速开始减小转矩跟着减小,直到电机停转,这个过程叫做电机发生堵转;

3、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负载转矩叫电机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实际上对应的是电机的最大转矩,所以有电机堵转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的说法;

楼主:
4、“堵转”是电机因负载阻力矩大于电机转矩而处于被迫减速、或转速为零的状态;

5、电机启动瞬间的零速,是启动的一个瞬态,不是“堵转”的一个状态,物理意义和概念不同;

6、例如由于负载阻力矩大于电机启动力矩,电机不能启动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堵转状态;

网友A:
如果负载力矩大于电机起动力矩,电机不转,这难道不是堵转吗?堵转的特征是:接入额定电压,转速为零。

因此在起动瞬间符合这个特征,所以在《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中,用堵转转矩来表示起动转矩,而最大转矩由另外条款解释,刘老师应该去看一下“技术条件”或“产品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力矩大于电机起动力矩,电机不转,这难道不是堵转吗?堵转的特征是:接入额定电压,转速为零。因此在起动瞬间符合这个特征,所以在《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中,用堵转转矩来表示起动转矩,而最大转矩由另外条款解释,刘老师应该去看一下“技术条件”或“产品样本”。

1、“如果负载力矩大于电机起动力矩,电机不转,这难道不是堵转吗?”,是!但是这个时候的堵转转矩与电机的启动转矩相对应;

2、只有运行期间电机发生堵转时的负载转矩为堵转转矩,这个堵转转矩与电机的最大转矩相对应!

楼主:
3、异步电机除了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时启动转矩才有额定转矩的2倍,其它异步电机的启动转矩一般是额定转矩的0.8~1.3倍;

楼主:
4、“用堵转转矩表示启动转矩”是概念上出错了,启动转矩就是启动转矩,启动转矩小,电机不能启动也是堵转,这个堵转的转矩关系很明确,是启动转矩小于负载转矩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异步电机除了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时启动转矩才有额定转矩的2倍,其它异步电机的启动转矩一般是额定转矩的0.8~1.3倍;

刘老师是否看过《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在此有三条讲述转矩的,堵转转矩、最小转矩、最大转矩。如果堵转转矩=最大转矩,那么为和同时出现在技术条件中而且有不同的数据?但却没有“起动转矩”呢?0.8-1.3是起动过程中出现的最小转矩,并不是起动转矩,最小转矩出现在同步转速的1/13~1/7之间。目前许多书本上都脱离了实际情况,闭门造车,使许多人并不了解实际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转矩出现在同步转速的1/13~1/7之间。目前许多书本上都脱离了实际情况,闭门造车,使许多人并不了解实际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

1、异步电机的转矩大小,是异步电机原理结构决定的,不是谁说什么就是什么;

2、异步电机的转矩最小的时候,就是转差率为1的时候,这是原理决定的,谁都不可能违反的原理规律;

3、那个说明书,不一定是对的,说明书出错的比比皆是!

网友A:
人们了解的“原理”与实际的真正原理有时不一定相同。

人们了解的“原理”与实际的真正原理有时不一定相同。

因此还是请刘老师去看一下,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版的《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与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异步电动机试验及其质量分析》一书后,再来讲“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们了解的“原理”与实际的真正原理有时不一定相同。人们了解的“原理”与实际的真正原理有时不一定相同。因此还是请刘老师去看一下,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版的《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与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异步电动机试验及其质量分析》一书后,再来讲“原理”。人们了解的“原理”与实际的真正原理有时不一定相同。因此还是请刘老师去看一下,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版的《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与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异步电动机试验及其质量分析》一书后,再来讲“原理”。

想想看何不讲讲《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与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异步电动机试验及其质量分析》一书的内容,让大家开开眼!

楼主:
1、异步电机“最小转矩出现在同步转速的1/13~1/7之间”,“启动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倍”是不可能的;

2、或者说“启动转矩大,启动后最小转矩出现在同步转速的1/13~1/7之间”,是不可能的;

3、“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版的”,就一定对,我看不见得;

4、现在的书,个人的东西多,大家共识的东西少,错误的东西比比皆是!

5、现在有些人就是要把不可能的说成可能,而且他就是权威,他就这样做了,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312695834.html#

这是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是我国机械行业标准,规定了电机必须达到的条种参数,其中表14是“堵转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表15是“最小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表16是“最大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

标准是工程界的“法律”,尽管也有可能不合理,但必须遵守。对不合理之处人人可以提出质疑,以促使相关部门修改。

《异步电动机试验及其质量分析》一书,主要介绍如何测试电机的各种参数,以检验电机是否达到标准要求。

楼主:
1、表14“堵转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堵转转矩是指负载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是的转矩,与电机最大转矩相对应;

楼主:
2、15“最小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最小转矩的定义是电机启动过正中的最小转矩,它与电机的启动转矩相对应;

楼主:
3、“堵转电流与额定电流的之比”,堵转电流是指电零速时的电流,它与电机启动电流相对应;

4、作为标准,这些名词概念应有专业论述、定义或解释,不能让大家瞎猜!

网友A:
我国以前习惯用“起动转矩”、“起动电流”这二个名称,而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用“堵转转矩”、“堵转电流”来表示,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大约在1985年前后,用“堵转转矩”代替“起动转矩”,用“堵转电流”代替“起动电流”。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机产品样本上可见到“起动转矩”、“起动电流”的参数,而在九十年代的产品样本上就只有“堵转转矩”、“堵转电流”的参数了,而具体数据是相同的。

1982年版《电机工程手册》第4 电机 20-3页上对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的解释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分别指其各绕组按额定运行时的接法及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且转子堵住时,所吸收的最大电流和产生的最低转矩。

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中是说起动过程中产生的最小转矩,而不是转子堵住时或起动时的最小转矩,很明显这个最小转矩不是起动转矩或与起动转矩对应。

最终结论是:起动转矩=堵转转矩,起动电流=堵转电流,刘老师那一套“理论”、“原理”是错的。

楼主:
     “ 1982年版《电机工程手册》第4 电机 20-3页上对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的解释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分别指其各绕组按额定运行时的接法及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且转子堵住时,所吸收的最大电流和产生的最低转矩

    我觉得这个定义是确定的,按照这个定义,普通电机的起动转矩的数值在0.8~1.3额定转矩范围内,起动电流在4~7的额定电流范围内;

楼主:
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中是说起动过程中产生的最小转矩”

1、 根据这个定义,那么异步电机启动过程中,最小转矩应该发生在起动瞬间,而不是发生在速度从零增大后的某一个瞬间;

2、所以我说“最小转矩”与“起动转矩”相对应;

楼主:
3、这个还是和厂家取得联系,以他们的解释和实验数据为准吧!

楼主:
4、我在做一个异步电机启动实验时,发现启动瞬间电流是2A,然后电流降到1.5A,在1.5A持续一段时间后,电机速度一下起来的!

楼主:
5、我觉得启动瞬间的大电流是一个电磁建立的瞬态过程,而且转矩是小,因电机并没有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用“堵转转矩”、“堵转电流”来表示,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大约在1985年前后,用“堵转转矩”代替“起动转矩”,用“堵转电流”代替“起动电流”。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机产品样本上可见到“起动转矩”、“起动电流”的参数,而在九十年代的产品样本上就只有“堵转转矩”、“堵转电流”的参数了,而具体数据是相同的。……

1、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用“堵转转矩”、“堵转电流”来表示;

2、国际电工委员会对“堵转转矩”、“堵转电流”的定义是什么?

3、我觉得异步电机在稳定运行区,由于负载转矩大,而发生堵转的情况,作为一个参数很重要;

4、就是说,电机参数里必须有一个参数,它告诉使用者,它的这台电机负载转矩、电流是多少的时候会发生堵转;

5、这才是堵转转矩的物理意义,我们的技术人员,根本不懂堵转转矩的物理意义,把它与异步电机的起动转矩相联系,结果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楼主:
6、试问,堵转转矩是2倍的额定转矩,会是起动转矩吗?

7、就是绕线电机,串联电阻后启动转矩才能达到2倍的额定转矩!

楼主:
8、例如,我国引进国外的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虽然大力推广,却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用自己的漏电保护的理论去解释,把剩余电流互感器解释为“零序电流互感器”,并编入教材,制造出多少混乱和笑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 1982年版《电机工程手册》第4卷 电机 20-3页上对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的解释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分别指其各绕组按额定运行时的接法及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且转子堵住时,所吸收的最大电流和产生的最低转矩”    我觉得这个定义是确定的,按照这个定义,普通电机的起动转矩的数值在0.8~1.3额定转矩范围内,起动电流在4~7的额定电流范围内;

刘老师也认为这个定义是确定的,从这个定义中也很好理解起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起动电流就是堵转电流。但刘老师不相信起动转矩数值能达到2.0,而只相信在0.8-1.3之间,这只是以前老型号电机的情况,技术在发展,Y系列电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起动转矩大,比JO2系列电机平均提高了三分之一,起动转矩已与高起动转矩电机JQO2系列相当。至以为何有这么大的起动转矩,我也不知道,作为电工只要知道它有这么大的起动转矩已足够了。

网友A:
对堵转转矩、堵转电流的名词解释,相关标准中肯定会有,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中也应该有,至于具体在那个标准中还要找一下。

网友B:
堵转转矩和起动转矩是两码事。

堵转是,速度为零,加速度也为零。电机转矩等于负载转矩。

起动是,速度为零,加速度为正。电机转矩大于负载转矩。

至于二者是多大,不知道。

网友A:
刘老师列出的是94年标准上的,刚好有(交流电动机的)最小转矩的定义:电动机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下,在零转速与对应于最大转矩的转速之间所产生的稳态异步转矩的最小值。

可见只有当最小转矩在零转速出现时,最小转矩=起动转矩,这只是一个特例,而对Y系列电机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Y系列电机不适用。

1、你能简单说Y系列异步电机的结构特点与性能特点吗?

楼主:
2、异步电机通过提高转子导体电阻,可以提高启动转矩;

3、但是转子导体电阻提高后,稳定区的斜率会增大,电机的机械特性会变得很软;

楼主:
4、异步电机的转矩会随着转速增大,而且是指数式的增大,说启动转矩大启动后在某一段速度期间会减小,有一个最小转矩的说法违反基本物理规律;

楼主:
6、异步电机的参数如果有一个运行期间发生堵转的最小转矩和电流,是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

7、例如据此可以设置负载运行期间的防堵转保护措施提供了很具体的物理参数;

8、把堵转转矩和电流与启动转矩和电流混淆在一起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9、建议国家标准,设置旋转电机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转矩和最小电流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9、建议国家标准,设置旋转电机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转矩和最小电流参数;

这个建议多此一举吧?

堵转转矩

电动机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和转子在其所有角位堵住时所产生的转矩的最小测得值。

本来就是用的最小值。

而堵转电流当然是希望越小越好,但作为衡量电机性能的这一指标,应该用最大值。否则厂家只提供了最小值,用户却不知最大值,如何使用?

另:刘老师不少回复中用了“对应”一词,我的理解是相同或接近,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不少回复中用了“对应”一词,我的理解是相同或接近,不知对否?

是相似或接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9、建议国家标准,设置旋转电机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转矩和最小电流参数; 这个建议多此一举吧?……

1、举例说,我这个电机带的负载很重要,不能意外堵转停车,例如不能在运行期间意外发生堵转;

2、如果我知道异步电机在运行期间发生堵转的最小转矩和电流,我就可以检测这个转矩和电流,一旦接近这个堵转转矩和堵转电流,就立即采用失速保护措施,以防止运行期间堵转的发生;

3、启动转矩和电流,与运行期间发生堵转的转矩和电流完全不同:

1)不仅物理意义不同;

2)而且数值相差很大;

网友A:
电机运转中要使其堵转,负载转矩心须大于电机的最大转矩,过了最大这个点,电机转速急剧下降直至停止(堵转),此时的转矩就是堵转转矩。最大转矩是个“动态”的转矩,而堵转转矩是个“静态”的转矩,因此运行期间要防止电机堵转,只要保证负载转矩小于电机最大转矩即可,那么堵转转矩的大小对此无关紧要。

网友A:
堵转转矩是电机已停止转速为零时的转矩,造成电机从正常运转变为堵转的转矩是最大转矩,最大转矩到堵转转矩之间有个转速下降的过程,不要把堵转转矩理解为造成电机堵转的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运转中要使其堵转,负载转矩心须大于电机的最大转矩,过了最大这个点,电机转速急剧下降直至停止(堵转),此时的转矩就是堵转转矩。最大转矩是个“动态”的转矩,而堵转转矩是个“静态”的转矩,因此运行期间要防止电机堵转,只要保证负载转矩小于电机最大转矩即可,那么堵转转矩的大小对此无关紧要。

1、电机运行期间,由于负载转矩大,使得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

2、非稳定区是转矩跟随速度减小,所以速度迅速减小到零;

3、我把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到速度为零的整个过程定义为堵转过程;

4、而电机由速度为零启动到稳定运行区稳定运行,定义为启动过程;

楼主:
5、所以启动转矩、启动电流与启动过程相联系;

6、所以堵转转矩、堵转电流与堵转过程相联系;

网友A:
无论是你认为的“堵转过程”还是“启动过程”,堵转转矩是一样的大小,特征都是转速为零,接入额定电压。因此堵转转矩就是你认为的启动转矩,堵转电流就是启动电流。

楼主:
7、电机参数告诉堵转转矩、电流和启动转矩、电流是正常的;

8、把启动转矩与堵转转矩混淆在一起,把启动过程与堵转过程混淆在一起,是错误的,无意义的!

网友A:
错误在那里?能具体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你认为的“堵转过程”还是“启动过程”,堵转转矩是一样的大小,特征都是转速为零,接入额定电压。因此堵转转矩就是你认为的启动转矩,堵转电流就是启动电流。

1、你的错误主要是,概念里只有电机启动过程,没有运行期间电机发生的堵转过程;

楼主:
2、你的错误是,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过程的起点与终点混淆在一起;

楼主:
3、堵转过程与启动过程是电机运行的两个相反的过程!

4、大家研究启动过程多,研究堵转过程少,而且一般人总是把堵转只与零速联系在一起!

网友A:
电机的种种过程都是可逆的,这也是基本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种种过程都是可逆的,这也是基本原理吧?

1、谢谢你支持我的观点;

2、电机由零速到额定运行的启动过程;

3、和由额定运行发生堵转从额定速度到零速的堵转过程;

4、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他们的起点和终点恰好相反;

5、启动转矩、电流说的是启动过程的始点参数;

6、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网友A:
我说的可逆是指同一台电机在同等条件下起动过程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与堵转过程的转矩、转速转性曲线是一样的,不管电机是加速还是减速,速度决定其转矩与电流值,只要速度相等转矩与电流的参数也相等。如果刘老师认为不对,那你可以画出二条不同曲线来让我开开眼。

网友A:
6、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刘老师:你这条是错的,应该是终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刘老师:你这条是错的,应该是终点参数。

1、这就是我和你的看法不同的地方;

2、我认为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3、我认为启动转矩、电流说的是启动过程的始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电机是加速还是减速,速度决定其转矩与电流值,只要速度相等转矩与电流的参数也相等。……

1、如果不考虑磁滞回线,你的这个说法是对的;

2、如果考虑磁滞回线,还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与过程相关,过程不同差别不同;

3、所以异步电机的堵转转矩和堵转电流不是一个值,有一个最小值;

4、所以异步电机的堵转转矩和堵转电流不是理论值,是个多次试验的统计值;

网友A:
刘老师说:2、我认为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我说:堵转的始点参数是最大转矩,终点参数是堵转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说:2、我认为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我说:堵转的始点参数是最大转矩,终点参数才是堵转转矩。

1、我认为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堵转的始点参数与最大转矩相近;

2、我认为堵转的始点参数是堵转转矩,终点参数与启动转矩相近。

3、你说:“堵转的始点参数是最大转矩,终点参数才是堵转转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认为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堵转的始点参数与最大转矩相近;2、我认为堵转的始点参数是堵转转矩,终点参数与启动转矩相近。3、你说:“堵转的始点参数是最大转矩,终点参数才是堵转转矩。”

不要玩什么文字游戏了,争论到这个地步也基本水落石出了。我还是把1982版的《电机工程手册》第4卷上的有关解释传上。

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

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分别指其各绕组按额定运行时的接法及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且转子堵住时,所吸收的最大电流和所产生的最低转矩。(20-3页)

堵转试验

堵转试验是为了测量电机的最初起动电流和最初起动转矩,并用以计算起动漏抗。(20-95页)

笼形转子电机最小转矩的测定

异步电动机的最小转矩是由于谐波磁场影响而造成的(参见第2章)。其测定方法有下列几种。(20-96页)

这个年代我国还在用“起动电流”、“起动转矩”的名称,因此在产品样本上有起动电流与起动转矩的参数,但从上述解释中已很明确起动电流就是堵转电流,起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

后来我国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接轨,采用了“堵转电流”、“堵转转矩”的名称,一方面更直观地表达了这两项参数,又可避免与“起动(过程)转矩”相混淆。因此90年代至今在电机产品样本上用堵转电流与堵转转矩这两个参数了,而具体数据与原来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是相同的。这也说明起动电流与起动转矩就是堵转电流与堵转转矩。

楼主:
1、我说过了,这个说法是人写的;

2、如果是你写,你就会这样写,因为你就是这样认为的;

3、如果让我写,我就认为这是个错误的理解和概念:

1)把堵转过程与启动过程相混淆;

2)把启动转矩、电流,理解为国外的堵转转矩、电流;

4、我认为启动转矩、电流就是启动过程的始点参数;

5、我认为堵转转矩、电流就是运行期间发生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6、你不用拿文件跟我说,我也贴了一个文件,你不是看见了吧。

7、异步电机的参数应该有启动转矩、电流,也应该有堵转转矩和电流,缺一个,或者用一个代替另一个缺乏说服力,缺乏科学性;

8、这个理解也和异步电机的物理特性一致,不然是矛盾的,不可能启动转矩和最大转矩相近的情况!

网友A:
1982年还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因此不存在“把启动转矩、电流,理解为国外的堵转转矩、电流”这种情况。

刘老师认为“堵转转矩、电流就是运行期间发生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那么请刘老师画出转速、转矩特性曲线,在曲线上标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另再画出起动过程的曲线作下比较。

现在的产品手册上只有堵转电流、堵转转矩的参数,请问刘老师它们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的参数是多少?可以拿任何一台Y系列电机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产品手册上只有堵转电流、堵转转矩的参数,请问刘老师它们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的参数是多少?可以拿任何一台Y系列电机为例。

1、“产品手册”应该有自己的解释;

2、如果产品手册的编织着的概念和你、我不一样,理解以产品手册的解释为准;

3、你不能因为没有启动转矩、电流,就认为产品手册的堵转电流、堵转转矩是启动转矩、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82年还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因此不存在“把启动转矩、电流,理解为国外的堵转转矩、电流”这种情况。……

1、异步电机的参数,中国的习惯是:

1)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电功率、额定速度、额定电流、额定接法等;

2)额定转矩、最大转矩、启动转矩、过载系数、启动电流等;

2、异步电机的说明书,用“堵转转矩、堵转电流”是后来的事;

3、由于理解不同,出现混乱是常有的事,这个概念的相关辩论不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认为“堵转转矩、电流就是运行期间发生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那么请刘老师画出转速、转矩特性曲线,在曲线上标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另再画出起动过程的曲线作下比较。……

1、你说的应该是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2、启动过程和堵转过程在这条曲线上都可以说明,用你的话说是两个相反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刘老师认为“堵转转矩、电流就是运行期间发生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那么请刘老师画出转速、转矩特性曲线,在曲线上标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另再画出起动过程的曲线作下比较。……1、你说的应该是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2、启动过程和堵转过程在这条曲线上都可以说明,用你的话说是两个相反的过程;

那就劳驾刘老师在这条曲线上把这两个过程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电机由零速到额定运行的启动过程;3、和由额定运行发生堵转从额定速度到零速的堵转过程;4、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他们的起点和终点恰好相反;5、启动转矩、电流说的是启动过程的始点参数;6、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我还是希望刘老师把上述过程,在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或称机械特性曲线上表示出来。如果表示不出,那就说明你刘老师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2、电机由零速到额定运行的启动过程;3、和由额定运行发生堵转从额定速度到零速的堵转过程;4、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他们的起点和终点恰好相反;5、启动转矩、电流说的是启动过程的始点参数;6、堵转转矩、电流说的是堵转过程的始点参数; 我还是希望刘老师把上述过程,在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或称机械特性曲线上表示出来。如果表示不出,那就说明你刘老师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

1、其实都说过很多编了;

2、启动过程就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电机直接启动,速度由0到达稳定区的过程;

3、堵转过程就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电机负载运行期间,由于负载转矩大而导致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直至电机速度为零的过程;

楼主:
4、这是很直观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两个过程,它们的参数很重要,直接确定了电机控制的全过程是否安全可靠和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其实都说过很多编了;2、启动过程就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电机直接启动,速度由0到达稳定区的过程;3、堵转过程就是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电机负载运行期间,由于负载转矩大而导致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直至电机速度为零的过程;

说的很对,起动过程是速度由零到达稳定区,堵转过程是由于负载转矩大而导致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至速度为零的过程。

稳定区与非稳定区的分界点是最大转矩,堵转转矩的最主要特征是速度为零。那么堵转过程是负载转矩大于电机的最大转矩而进入非稳定区,转速急剧下降直至为零,零速时的转矩即为堵转转矩。不难看出堵转过程的终点是堵转转矩。

刘老师也承认起动过程与堵转过程是两个相反的过程,那么起动过程的始点是堵转转矩,而我们常常把起动过程的始点转矩称为起动转矩,从这里也可看出起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转矩的最主要特征是速度为零。那么堵转过程是负载转矩大于电机的最大转矩而进入非稳定区,转速急剧下降直至为零,零速时的转矩即为堵转转矩。不难看出堵转过程的终点是堵转转矩。……

1、虽然我们有分歧,但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相同的;

2、你的观点是把启动转矩叫做堵转转矩;

3、我的观点是把运行中发生堵转的转矩叫堵转转矩;

4、你的观点在产品说明书中,确实是存在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观点;

5、我的观点是我个人的看法,觉得这样定义有意义,没有必要把启动转矩叫成堵转转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我的观点是我个人的看法,觉得这样定义有意义,没有必要把启动转矩叫成堵转转矩;

你的这个观点是错的还不承认,死扛到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启动过程和堵转过程在这条曲线上都可以说明,用你的话说是两个相反的过程;

为什么到现在还未见你在这条曲线上说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我的观点是把运行中发生堵转的转矩叫堵转转矩;

这就是你的错误之处,把最大转矩误为堵转转矩,因此就死不承认起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但你也无法把你认为的堵转转矩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标出来,所以你画不出这样的曲线了。

把最大转矩误为堵转时的转矩是许多初学者常犯的低级错误,不过最大转矩在国外倒有个非常形象的名称Breakdown Torque(崩溃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最大转矩在国外倒有个非常形象的名称Breakdown Torque(崩溃转矩)。

1、“崩溃转矩”、“堵转转矩”,只是个概念的定义问题;

2、谁定义的,就按谁定义的去理解他的说明书或者理论论述;

3、你不能用他的定义,去理解别的说明书或者理论论述,那就要出错了;

4、“想想看”的产品说明书,就要用“想想看”的堵转转矩的定义;

5、我的产品说明书,就要用我的堵转转矩的定义去理解;
6、作为定义没有“错”和“对”,谁定义的,在谁的说明书里就是“对”的,用别的定义就是错的;

7、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标准的文字里,“堵转转矩”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8、为什么国家标准没有“堵转转矩”的明确定义呢?

网友A(2012-07-01):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的“崩溃转矩”就是(或说等于)最大转矩,而刘老师说的“堵转转矩”并不是最大转矩,如果你说你理解的堵转转矩就是(或说等于)最大转矩,我也不会与你打这个口水战。

国家标准是工程技术上的法律,我们都必须按国家标准去定义、理解。

我已把“技术条件”“电工术语”方面的国家标准用连接列出,难道刘老师没有看,还在问为什么“国家标准没有“堵转转矩”的明确定义呢?”

网友A:
我再一次要求刘老师把你认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大转矩在异步电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刘老师说:这应该叫机械特性曲线)上标出来,好让大家开开眼。

楼主:
1、你认为堵转转矩是启动电阻,我的观点是运行中的电机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转矩,这样定义有实际意义;

2、我们都没有语言叙述上的错误,国家标准是什么就算什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A:
真因为你在语言叙述上有错误,在误导人家,还死不承认,还说人家在闹笑话。有种的就把你认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大转矩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标出来。

楼主:
1、这不是谁有种的问题,是个概念的定义的问题,我们不用争论了,都说清楚了!

2、我还是这个观点,把启动转矩换成堵转转矩,没有意义;

3、把运行中电机发生堵转的参数作为堵转转矩,有实际应用上的意义!

网友A:
刘老师确实牛的很,我总算体验了一下。全世界就你刘老师牛,国际标准、国家标准都没有意义,只有刘老师的观点有意义。问题是这么有意义的观点却迟迟不在特性曲线上标出来,刘老师你太保守了吧?你不标出来就说不清楚,还有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都没有意义,只有刘老师的观点有意义。……

1、请你拿出国际标准?

2、请你拿出国家标准?

3、标准是人指定的,是否合理?是否适用?

4、必要时,可以建议更改之!

网友A:
先把你认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大转矩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标出来再说。刘老师你数数总会吧?我这是第几次提出要求兑现你的承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认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大转矩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标出来再说。刘老师你数数总会吧?我这是第几次提出要求兑现你的承诺了。

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这几天都在讨论,这个曲线上的启动转矩、最大转矩都标的清清楚楚,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7/2012070223325900001-1.shtml

网友A:
哈哈!刘老师既然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好我再说一遍:把你认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大转矩,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标出来。明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4、异步电机在零速启动瞬间转矩最小,随后转矩随速度增大而增大,这条不对吧?Y系列笼形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1、你的疑问,来至“堵转”的定义;2、“堵转”的定义是,电机在运行期间,由于负载转矩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转速开始减小转矩跟着减小,直到电机停转,这个过程叫做电机发生堵转;3、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负载转矩叫电机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实际上对应的是电机的最大转矩,所以有电机堵转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的说法;

同意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刘老师既然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好我再说一遍:把你认为的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大转矩,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标出来。明白没有?

1、你要的启动转矩和最大转矩,曲线上都有;

2、你认为堵转转矩是启动转矩;

3、我认为堵转转矩是最大转矩;

4、你要我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你要的启动转矩和最大转矩,曲线上都有;2、你认为堵转转矩是启动转矩;3、我认为堵转转矩是最大转矩;4、你要我标什么?

为何不早说呢?堵转转矩就是最大转矩。

那么请问堵转是什么意思?是否就是停转、不转?转速为零?而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最大转矩时的转速不为零,也即在最大转矩时电机还在转,显而易见最大转矩不可能是堵转转矩。把最大转矩看作堵转转矩是初学者常犯的低级错误,堵转过程是负载转矩超过了电机最大转矩,转速迅猛下降到零,即堵转,而堵转时的转矩才叫堵转转矩,在机械特性曲线上与起动转矩重合,因此起动转矩也可看作是堵转转矩。

堵转过程是始于最大转矩,终于堵转转矩。尽管这个过程很短,几乎在瞬间完成,但不能把最大转矩说成是堵转转矩,两者的区别是:最大转矩时有转速,堵转转矩时转速为零,在机械特性曲线上是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当负载转矩大于电机最大转矩后,转速迅猛下降为零,即转速崩溃,因此最大转矩还有个形象的名称—崩溃转矩。

如果刘老师认为堵转时转速不为零,不等于不转、停转,那么把最大转矩说成是堵转转矩也许还行。但你必须声明:堵转时转速不为零。

网友D:
堵转转矩:"电动机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和转子在所有转角位置堵住时在其转轴上所产生的转矩的最小测得值".

最大转矩:"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所产生的无转速突降的稳态异步转矩最大值".

想想看网友以说的很到位啦,有理有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堵转是什么意思?是否就是停转、不转?……

1、“堵转”不是停转,不是不转;

2、“堵转”是电机运行中受阻,由运动状态被迫到停转的一个过程,叫“堵转”;

3、堵转的标志,就是运动中受到的大阻力,由运动状态被迫停转;

4、堵转转矩,就是这个大阻力矩!

5、与电机的最大力矩对应,因为这个大阻力矩等于或大于最大动力矩,才发生的堵转;

6、这就是我的观点,你很清楚我的观点,和你完全不同的观点。

楼主:
7、只有运动中受阻或者阻碍运动,才成为“堵”,或者“堵转”;

8、“堵转”的结果或者最终状态是停车、停转;

9、我和你对“堵转”的物理概念有差异!

楼主:
10、我觉得我说的“堵转转矩”,和你说的“崩溃转矩”物理意义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堵转转矩:"电动机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和转子在所有转角位置堵住时在其转轴上所产生的转矩的最小测得值".最大转矩:"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所产生的无转速突降的稳态异步转矩最大值".想想看网友以说的很到位啦,有理有据啊!

GK368 说的是国家标准GB/T 2900.25-2008中对堵转转矩与最大转矩的定义,这两种转矩是不同的。因此刘老师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以国家标准为准。

楼主:
1、又回去了,我前边已经说过的就是这个国标叫人费解,所谓“堵住”,只是个检测的方法;

2、堵转转矩应该是针对运行中这种电机发生堵转的情况而言的,是用来描述电机发生堵转的情况中所显示的机械性能的优、劣!

3、我怀疑这样解释堵转转矩的人,他错误的理解了“堵转转矩”所要描述的本意;

网友A:
刘老师是只顾面子不顾事实,何必呢?我们都不能保证什么都精通,对任何问题都能正确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是只顾面子不顾事实,何必呢?我们都不能保证什么都精通,对任何问题都能正确理解。

1、想想看,你不觉得把启动转矩叫堵转转矩有意义吗?

2、把电机运行情况下发生堵转的负载最小力矩作为堵转转矩更有实际意义吗?

3、我只是坚持我的这个看法!

4、其实坚持错误才真的没有面子!因为工控网论坛是个精英的论坛,小看网友的识别能力、总想忽悠别人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

5、想想看不就是一个精英吗?我可不敢慢待!

网友E:
我觉得你们的争论分歧在 电机起从"静"起,到"动"转,这个过程里,

电动力克服的是静摩擦还是动磨擦.

或者:

一个说的是理论上 不考虑磨擦,一个说的是,现实中必须考虑磨擦.

网友E:
电机如果以同样的转矩 能使电机运转 但未必能使电机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堵转”是电机因负载阻力矩大于电机转矩而处于被迫减速、或转速为零的状态;5、电机启动瞬间的零速,是启动的一个瞬态,不是“堵转”的一个状态,物理意义和概念不同;6、例如由于负载阻力矩大于电机启动力矩,电机不能启动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堵转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果负载力矩大于电机起动力矩,电机不转,这难道不是堵转吗?”,是!但是这个时候的堵转转矩与电机的启动转矩相对应;2、只有运行期间电机发生堵转时的负载转矩为堵转转矩,这个堵转转矩与电机的最大转矩相对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异步电机“最小转矩出现在同步转速的1/13~1/7之间”,“启动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倍”是不可能的;2、或者说“启动转矩大,启动后最小转矩出现在同步转速的1/13~1/7之间”,是不可能的;3、“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版的”,就一定对,我看不见得;4、现在的书,个人的东西多,大家共识的东西少,错误的东西比比皆是!5、现在有些人就是要把不可能的说成可能,而且他就是权威,他就这样做了,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表14“堵转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堵转转矩是指负载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是的转矩,与电机最大转矩相对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堵转电流与额定电流的之比”,堵转电流是指电零速时的电流,它与电机启动电流相对应;4、作为标准,这些名词概念应有专业论述、定义或解释,不能让大家瞎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 1982年版《电机工程手册》第4卷 电机 20-3页上对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的解释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分别指其各绕组按额定运行时的接法及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且转子堵住时,所吸收的最大电流和产生的最低转矩”    我觉得这个定义是确定的,按照这个定义,普通电机的起动转矩的数值在0.8~1.3额定转矩范围内,起动电流在4~7的额定电流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堵转”不是停转,不是不转;2、“堵转”是电机运行中受阻,由运动状态被迫到停转的一个过程,叫“堵转”;3、堵转的标志,就是运动中受到的大阻力,由运动状态被迫停转;4、堵转转矩,就是这个大阻力矩!5、与电机的最大力矩对应,因为这个大阻力矩等于或大于最大动力矩,才发生的堵转;6、这就是我的观点,你很清楚我的观点,和你完全不同的观点。

网友A:
我连续引用了你多个回复,这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如:堵转是电机因负载阻力矩大于电机转矩而处于被迫减速、或转速为零的状态;、堵转不是停转,不是不转;前称“或转速为零”后又说“不是停转、不是不转”

请问转速为零的状态是不是停转、不转?

如:堵转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堵转转矩是指负载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是的转矩,与电机最大转矩相对应;、堵转电流与额定电流的之比,堵转电流是指电零速时的电流,它与电机启动电流相对应;

请问:堵转电流产生的转矩是不是堵转转矩?

你的错误是把堵转过程与堵转本意混淆,堵转过程是始于最大转矩终于堵转转矩,堵转是零速状态。零速状态的转矩才能叫堵转转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想想看,你不觉得把启动转矩叫堵转转矩有意义吗?2、把电机运行情况下发生堵转的负载最小力矩作为堵转转矩更有实际意义吗?3、我只是坚持我的这个看法!4、其实坚持错误才真的没有面子!因为工控网论坛是个精英的论坛,小看网友的识别能力、总想忽悠别人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5、想想看不就是一个精英吗?我可不敢慢待!

1.       怎么没有意义呢?本来起动转矩等于堵转转矩,1982年版《电机工程手册》第4 电机 20-3页上对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的解释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分别指其各绕组按额定运行时的接法及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且转子堵住时,所吸收的最大电流和产生的最低转矩” 你也认可这个定义的。

也可以说起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因为堵转的特证是电机接入额定参数电源、转速为零,起动瞬间也 符合这个特证。

还可以在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上看出来这两个转矩相同,起动过程与堵转过程刚好是两个相反的过程,起动过程是从零速的起动转矩加速到最大转矩,然后进入稳定区运行,起动转矩是始点,终点是最大转矩。堵转过程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后,转速迅猛下降至零即堵转,零速的转矩是堵转转矩,最大转矩是始点,终点是堵转转矩。由于这两个过程相反,因此前者的始点起动转矩就是后者的终点堵转转矩,而且转速都为零,在特性曲线上两者的位置重合在一起。你说是起动转矩还是堵转转矩?

我多次要求你在特性曲线上把这两个相反过程的转矩标出来,结果你没有做到。因为按你的理解是无法把这两个相反过程的转矩在特性曲线上标出来的,这足以说明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最后被我逼急了才说:堵转转矩就是最大转矩。这就成了一大笑话,你可以去问问所有的对电机转矩有所了解的人,堵转转矩是否就是最大转矩?退一步说,就算你认为的堵转转矩就是最大转矩是正确的,与我说的崩溃转矩在物理意义上相同。那么我说的崩溃转矩是堵转过程的始点,终点是堵转转矩。你说的堵转转矩也是堵转过程的始点,请问终点是什么转矩?

网友A:
2.你老是搞不明白,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堵转转矩是结果,是堵转过程的结果。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后,转速下降至零的结果。还有什么转矩更有意义可以表达呢?

3.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应以国家标准为准。

4.不知谁在坚持错误?谁在忽悠人?这是个大众论坛,不是精英论坛。

5.我不是精英,是一名电工而且是汽车电工,我已修了20多年汽车,在这里最多算个小学生,许多人包括你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刘老师才是精英,大学教师不算精英,难道汽车电工是精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你老是搞不明白,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堵转转矩是结果,是堵转过程的结果。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后,转速下降至零的结果。还有什么转矩更有意义可以表达呢?……

1、如果我们控制电机的时候,要防止堵转过程的发生,就要知道这个电机的堵转转矩;

2、如果堵转转矩是你说的“堵转转矩是结果,是堵转过程的结果。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后,转速下降至零的结果。”还有意义吗?

3、所以堵转转矩是发生堵转时的负载最小转矩,根据这个堵转转矩的大小可以对电机进行堵转设防和保护!

楼主:
4、其实我们辩论的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任何疑问,我们可以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5、看见你把一个2008年骂我的帖子翻出来,对你感到很痛心,观点不同可以是朋友,不一定要树为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

3.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应以国家标准为准。

……

1、一开始就说过了,所谓国家的标准是一个让人费解的无意义概念;

2、国外的有关“崩溃转矩”才是有意义的,我的理解也是把堵转转矩的物理意义定义成电机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转矩才有意义;

3、所谓国家标准,是个别人的理解和定义,我建议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

4.不知谁在坚持错误?谁在忽悠人?这是个大众论坛,不是精英论坛。

5.我不是精英,是一名电工而且是汽车电工,我已修了20多年汽车,在这里最多算个小学生,许多人包括你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刘老师才是精英,大学教师不算精英,难道汽车电工是精英。

1、这不叫坚持错误,叫坚持自己的观点;

2、我们仅仅是辩论一个“堵转转矩”的概念,与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把心思放在这个“名利”上是可笑的,谁也不会把谁当做精英!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果我们控制电机的时候,要防止堵转过程的发生,就要知道这个电机的堵转转矩;2、如果堵转转矩是你说的“堵转转矩是结果,是堵转过程的结果。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后,转速下降至零的结果。”还有意义吗?3、所以堵转转矩是发生堵转时的负载最小转矩,根据这个堵转转矩的大小可以对电机进行堵转设防和保护!

你说的这些最大转矩都包括了,电机样本上都告诉你了具体参数。是你把它理解为堵转转矩,作为个人观点完全可以保留,问题是你理解的这个堵转转矩是堵转过程的始点,都么请问堵转过程的终点是什么转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其实我们辩论的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任何疑问,我们可以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5、看见你把一个2008年骂我的帖子翻出来,对你感到很痛心,观点不同可以是朋友,不一定要树为敌人!

1.你的观点前后有矛盾,且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国标是工程技术领域的法律,技术人员都必须遵守,而不是我来强迫你。你也可以重新看看我的所有回帖,是否有矛盾之处?
2.实话实说与你讨论问题,就有一种想骂的冲动。我只是克制!克制!再克制吧了。老帖子既然在,任何人都可以回帖,我又没骂你。而你应该反省人家为何要骂你?这个论坛中有几人被骂?观点不同可以做朋友,但必须实事求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3.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应以国家标准为准。……1、一开始就说过了,所谓国家的标准是一个让人费解的无意义概念;2、国外的有关“崩溃转矩”才是有意义的,我的理解也是把堵转转矩的物理意义定义成电机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转矩才有意义;3、所谓国家标准,是个别人的理解和定义,我建议修改!

1.我国现在的国家标准基本全盘采用国际标准,国际上都认可了,就你刘老师认为“让人费解”。

2.我刚提到“崩溃转矩”时,你也并不认可吧?后来才以可的。

3.标准确实有不完善之处,但就转矩名称及定义方面不存在异议。当然刘老师可以提出修改建议,但愿如意而不是闹笑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不叫坚持错误,叫坚持自己的观点;2、我们仅仅是辩论一个“堵转转矩”的概念,与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把心思放在这个“名利”上是可笑的,谁也不会把谁当做精英!

1.因为你的观点是错误的,最起码不符合国家标准,所以你坚持这种观点,就是坚持错误。

2.谁先在说什么“精英论坛”、“一个精英吗”?就象你首先用了“开开眼”这句,我才也用了“开开眼”,这些都是从你刘老师那里学来的,谁可笑了?

楼主:
不说了,再说都是口水了,没有意义了!

网友F:
我想确认一下两个事情。请想想看和刘翁两老说明一下。

问题一。电机空载;额定电源下稳定在空载转速的时候,向电机增加负载。当负载达到一个值A的时候电机短时间内变成转速为零。那么这个A的值叫做什么?

请回答。

问题二。电机不转电源脱离。向电机轴预加一个反抗性负载B。负载可以阻止电机转动。此时电机接通额定电源,电机可以转得起来。我又关闭电源稍微增加B值。再次接通电源……直到接通电源后电机不能转动的时候这个B值叫做什么?

大家也可以说说你是如何用一个什么词去区别这两个转矩的。

网友A:
问题一,A是最大转矩。(崩溃转矩)

问题二,B是堵转转矩。(起动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一。电机空载;额定电源下稳定在空载转速的时候,向电机增加负载。当负载达到一个值A的时候电机短时间内变成转速为零。那么这个A的值叫做什么?请回答。

……

1、按我的定义与概念,这个A的值,应该叫做“堵转转矩”,它比最大电磁转矩小一点,差值就是电机转子本身的负载;

2、所以我说“堵转转矩与电机最大转矩相对应”,只能说“堵转转矩”是指运行中的电机当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负载转矩;

3、如果不考虑或者忽略电机转子本身的负载,才可以说“堵转转矩”等于电机最大转矩;

4、其实空载或者带载情况下,发生堵转时的最小负载转矩的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

问题二。电机不转电源脱离。向电机轴预加一个反抗性负载B。负载可以阻止电机转动。此时电机接通额定电源,电机可以转得起来。我又关闭电源稍微增加B值。再次接通电源……直到接通电源后电机不能转动的时候这个B值叫做什么?大家也可以说说你是如何用一个什么词去区别这两个转矩的。

1、我认为这两个转矩是启动负载转矩大小不同的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电机的启动电磁转矩是一样大的,但是加速度是不同的;

2、“向电机轴预加一个反抗性负载B。负载可以阻止电机转动。此时电机接通额定电源,电机可以转得起来。”,这个时候电机的电磁转矩大于这个负载B值,差值就是转子受的合力,产生加速的力;

3、“关闭电源稍微增加B值。再次接通电源……直到接通电源后电机不能转动的时候这个B值”叫做电机的“启动转矩”,这个时候B值与电机启动电磁转矩平衡相等;

4、所以电机启动转矩的检测方法是,将电机轴堵住时的转矩;

楼主:
芳季 的这两个提问真好,赞赏一下!

楼主:
1、严格讲“堵转转矩”小于电机的最大电磁转矩,堵转转矩的检测直接增大负载值,直到发生堵转为止;

2、那么最大电磁转矩怎么检测?只能是先检测堵转转矩,在检测空载转矩,求和产生最大电磁转矩;

楼主:
3、而电机堵住时,由于没有运动趋势,转子轴的静摩擦力为零,电机电磁转矩与负载转矩平衡相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A是最大转矩。(崩溃转矩)问题二,B是堵转转矩。(起动转矩)

我很喜欢这样的回答。清楚明了。不说答案的内容如何,第一个感觉就是一矢中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芳季 的这两个提问真好,赞赏一下!

谢谢。辩,就是要找到点。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只是在措辞方面上产生分歧,而文字内里的思想大家是知道的。正如我说的:1234567890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都是在说同一个事情。只是文字不同。

拜托大家。先统一口吻。不要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被额外的事情耽搁。

我表一下态。

A:我叫它做堵转转矩。只要发生这个转矩,必死无疑。

B:我叫它做启动转矩。很明显接通电源的第一瞬间就发生这个事情。

我声明,文字形容仅代表我的意见,可能对你有不同。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对我的文字反驳。本贴不是说这个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问题一,A是最大转矩。(崩溃转矩)问题二,B是堵转转矩。(起动转矩)我很喜欢这样的回答。清楚明了。不说答案的内容如何,第一个感觉就是一矢中的。

1、支持堵转转矩是启动转矩得人还有很多;

2、这不影响我的看法,芳季的提问依然很重要:

1)提问说明了异步电机启动转矩的检测方法应该是堵住转子;

2)提问说明了最大转矩和堵转转矩不是一个概念,是有差别的;

网友A:
统一认识应统一到国家标准上,标准的作用之一就是统一口径。

网友F:
同意改口径的话就改。不同意的话要声明。我不强迫要改。毕竟自己用了那么多年确实很难改的。不要为了口径不同影响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