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变频器控制时低频电机不能起动求助

楼主(2012-06-01):
昨天,据一朋友跟我说,有一台铣床,1.1KW的刀架升降电机是用1.1KW恒通变频器控制的,外接一电位器调速,问题是当将频率调至10HZ以下时,电机即自动停止,无法运行,超过这个频率时又可以自行起动。我认为,原设计机械减速比选得不当,因现场无法修复,就临时将转矩提升参数尽量往大设置,有效果,电机最低可以在6.5HZ起动运行了。

升降电机为1.1KW,额定电流2.06A,额定转速1380RPM,摆线减速比1:59

问题有2:

1、应用变频器控制时,怎样对减速比进行简单测算?

2、在这种既成事实的情况下,除将增大转矩提升参数是否还可以其它改善办法呢?

网友A:
听描述你这个变频器是V/F恒转矩控制的,低频时启动不了肯定是低频的输出转矩不够。除了增大启动转矩还真没有什么好招。关注。。。。。

网友B:
你的上限频率是多少?如果不超过30HZ,可以将电机的接线方式由Y改为△,改接后电机的转矩将增大1.73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上限频率是多少?如果不超过30HZ,可以将电机的接线方式由Y改为△,改接后电机的转矩将增大1.732倍。

上限频率50HZ,下限为0.

网友C:
50HZ对应最高转速。

网友D:
可以试试矢量控制。。。。。。。。。

网友E:
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与电机有关系?对电机有什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