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图库图片少怎么办?

楼主(2012-06-01):
各位兄弟,好!最近老发现WINCC图库里自带的图太少,请教大家在做画面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添加图或者能从哪里下载到图呢?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做,然后合成用PS

网友B:
这个要自己做了用 photosho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做,然后合成用PS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自己做了用 photoshop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MCGS,确实很难办啊

网友F:
自己做的行业,有时间利用外面的软件如WORD等软件做图,然后导入到WINCC里面就OK了!QQ:435428652

网友D: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可以.BMP格式的图片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