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招: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楼主(2012-06-01):
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现给出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缆>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A:
嗯嗯,说得不错, 支持支持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啊,不太懂啊。

网友C:
不错,学了一招。

网友D:
感谢,学到了一招

网友E:
测电缆断点的方法很多,又学了一招。谢了!

网友F:
感谢,,学了一招。。

楼主:
大家不客气                 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G:
对:guest0808关于测电缆断点的方法很多,又学了一招。谢了! 内容的回复:

还有那些啊,说出来大家分享下,你有几种方法啊!

网友H:
很给力,学习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理,楼主能说明下么?谢谢

网友I:
一招好           一招好啊

网友J:
电生磁,磁生电,  不错

网友K:
好办法啊  谢谢!

网友L:
好办法,明天试试看

网友M:
不错,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N:
平时用的电缆都是多芯电缆,在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一根一根的是啊?请楼主说一下,谢谢。

网友O:
我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O:
这个很给里,明天试用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Q:
我要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嗯嗯,说得不错, 支持支持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平时用的电缆都是多芯电缆,在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一根一根的是啊?请楼主说一下,谢谢。

同问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U:
这里面的0.几伏电压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绝缘皮的漏电电流。尽管绝缘好,相对于高阻抗的数字表仍然可以透露一点点信息出来。二个是线芯相对表笔之间的电容。当绝缘很好的时候这个电容起了主要漏电作用。加大表笔的面积可以加大这个电容,还可以加一片铝箔环绕电线再把表笔接触到铝箔上。这样既减小了绝缘电阻又增加了漏电电容。灵敏度更高。

网友V:
我要试试,,,,,,,,,,,

网友W(2012-08-21):
多谢楼主了,学到一招

网友X:
屏蔽层没破的的表示亚历山大不错还是要感谢楼猪

网友Y:
恩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