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通讯最后一站接上立即全部中断

楼主(2012-06-01):
系统描述:以s7-300  317F-2dp为主站,连出2根profibus总线,1号总线连接4个IM151,2号总线连接3个SEW模块,4个变频器,1个IM151,2个费斯通阀,1个ABB 机器人。连接方式是从上一级的A2B2出连到下一级的A1B1,最后一根的A2B2出来接到了机器人A1B1。

故障现象:1、如果将机器人端的DP头子拔掉,不论该DP头打到ON还是OFF,2号总线的通讯正常。

               2、如果将机器人端的DP头子接上,不论该DP头打到ON还是OFF,2号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通讯出现故障,无法连接。

               3、如果将机器人电源关闭,并将DP头接入机器人,不论该DP头打到ON还是OFF,2号总线的通讯正常。

               4、如果将机器人上一级的DP头打ON,那么2号总线的通讯即正常。

除了终端以外其他DP头均为OFF。

我已经检查过DP接头,DP电缆,等等,均正常。现在只要一将DP头查到ABB机器人上,2号通讯线上设备即刻全部中断。

跪求广大朋友提供解决思路。帮我一把!非常感谢,也可以Q我:51458782

网友A:
拿DP总线诊断器检查下吧,不过问题基本上出在机器人上,可能是DP通讯板的问题或者设置问题,如果原来正常,基本是DP板的问题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很明显是机器人端的dp有问题,按照楼上说的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DP总线诊断器检查下吧,不过问题基本上出在机器人上,可能是DP通讯板的问题或者设置问题,如果原来正常,基本是DP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