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

楼主(2012-06-01):
此程序是怎么执行的,X0闭合了,D0 D1怎么不会复位啊

网友A:
该程序使用了 FOR NEXT 指令, 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进行加法运算的,此时D0 的数据会不断进行累加。程序稍微改一下就行了,把FOR NEXT 指令放在子程序当中执行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程序使用了 FOR NEXT 指令, 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进行加法运算的,此时D0 的数据会不断进行累加。程序稍微改一下就行了,把FOR NEXT 指令放在子程序当中执行即可。

网友C:
如1楼所说,每个扫描周期,先复位、再累加,显示的应当是累加结果(最终运算结果)。

网友D:
    你把 NEXT 指令删除再试试看结果是什么?

网友E:
每个扫描周期,先复位、再累加,显示的应当是累加结果(最终运算结果)。

网友F:
先执行复位指令,再执行循环指令,可以做成子程序,在主程序中调用

网友G:
先后的问题啊,。。。。。。。。

网友H:
当X0闭合时,最终执行的是后面的ADD指令;你要把两段的程序的时序区分开来,避免它们同步运行!

楼主:
上面的X0如果去掉的话,程序会一直执行的,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那这个程序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的X0如果去掉的话,程序会一直执行的,这是为什么呢?

每个扫描周期没有复位的话,数据就会累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程序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复位有效,没有计数;那个是执行循环指令时,计数了(每个扫描周期计数多次)。

网友I:
我认为如果你把X0开头的ZRST的那几步程序放到FOR-NEXT的程序后面应该就是可以的,PLC是顺序执行的,前面复位了,到后面又进入FOR-NEXT,就等于没复位一样了。

网友C:
这个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得到D0内的结果;
复位指令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预期的结果。

网友J(2013-06-11):
编程指令用不好啊,加1指令不能这么用的,处理错乱了,当然复位不了

网友K(2013-11-23):
每个扫描周期,先复位、再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