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局域网测试工具,一秒钟ping网段内所有地址

楼主(2012-06-01):
局域网秒Ping工具 版本1.3

一秒钟内获取一个网段内所有IP是否联通,可ping多次测试网络质量如何,连通率 顺便获取所有的Mac地址

因为在网上找的速度都比较慢,所以自己写了一个,VB多线程技术开发,自己在公司经常使用,不知道各位是否用的上

如果有兴趣可以交流。

下载后解压,如果第一次运行或者有移动文件夹位置,请先运行  Exe注册.exe

软件效果预览

网友A:
先收藏这,有需要再下载。。。

网友B:
我先试试

网友C:
呵呵,我编的一个,比你 少一个左边的图。

多线程,高速的取MAC地址。但在windows server下,多线程取的MAC地址就不对了,许多是0,或取不到

我的网段扫描一遍要5秒,50多个线程,所以,要一秒钟扫描完一个网段比较难。

楼主(2012-07-18):
引用 网友D:
少一个左边的图。多线程,高速的取MAC地址。但在windows server下,多线程取的MAC地址就不对了,许多是0,或取不到我的网段扫描一遍要5秒,50多个线程,所以,要一秒钟扫描完一个网段比较难。

我的情况是,如果是多层次的交换机,跨网段的情况下会得不到mac地址

我在程序开始的时候就启动255个线程

网友E(2019-11-18):
收藏收藏有需要再下载。。。

网友F(2020-12-26):
这个比较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G(2021-04-20):
引用 网友F:
这个比较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H(2021-12-28):
很棒,高手们,谢谢

网友I:
群PING 小心局域网内部网络风暴

网友J:
谢谢谢谢,先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