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01):
pic输入DC24V正常,但输出指示灯不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一下输出模块电压是否正常,曾经遇到过一次PLC模拟输出故障灯常亮,以为模块坏掉,从电源模块到CPU,输入输出模块全换掉也不行,后来一查,输出没有电压,模块不工作,24V电源线线头掉了一根。接好后正常,但是一直搞不明白,没过去电压,故障灯怎么常亮。

网友B:
PLC的输出那边的电源线是不是没接?

网友C:
     pic输入DC24V正常,????

是 PLC 的电源输入正常吗?是什么型号的 CPU ,有没有信号输出,或是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还是什么的?

网友D:
仔细查看是不是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