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电传感器特性曲线如何看

楼主(2012-06-01):
如题:碰到个问题,要在机器壁(平面黑色上开一个直径7mm的孔,机器壁后3mm,要用传感器检测孔内有没有物体,不能用光纤传感器,看到这样一个光电传感器资料,这个图该怎么读啊,有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二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漫反射就是一种光电照射到对面是棱形角反射板的光电套装,有个距离对测量的光电光束大小有关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在靠近的100那端,可以得到只有一个点的检测区域?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从用过检测微动开关的弹片的反正面使用,主要还是要看你放大器的精度。

网友C:
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被测物从侧门进入,实线是边界;如果从正面进入(由远及近),这是物体是标准物是的曲线。具体你的设备能否使用,应该找一个区间接近的光电开关,调节其光强(我们的传感器有这个功能),使其屏蔽黑色机器壁来检测其中的物体。另外,其它条件不明确,有多种类型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