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触摸屏的宏指令该如何应用

楼主(2012-06-01):
请教各位触摸屏的宏指令该如何应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啊  台达的吗  如果是台达的  上面有指令精灵的   IF   ENDIF    如果 什么什么  然后ENDIF结束

网友B:
宏指令跟PLC程序原理上是一样的,看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然后按次序编写语句即可。各品牌的人机指令有区别,使用前多研究一下。

网友C:
宏指令应用得结合操作手册。

楼主:
是信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信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