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起重YZ100吨做110%动载荷运行,主起升只能动一下停车

楼主(2012-06-01):
今天YZ100吨冶金起重机做110%动载荷试验,结果只有110吨多点,主起升打到起升1档,结果只能动几百毫米,就自动停了,然后,有重新试,又从0档打到上升1档,又是这样, 平时用户吊钢水包,差不多70-80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用的起升电机为YZR355L2-10 132 KW  2台, 起升调速用的是串电阻方式,电阻也没得错。选用的是RF54 355L2-10/13H  共2台与电机配套用。

冶金起重机本来用132KW电机1台就够了,但是为了符合国家标准,我们选用2台电机,(万一坏一台,另一台可以工作一个循环)。机械上说这个功率已经足够了。

  我查了下书,从转矩的公式来看, TN=9550 *Pn/Nn,应该就只和功率和转速有关,转速是10级电机,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可能是电机本身功率不够, 从电机功率来看,P=1.732*UIcos⊙,  分析是不是电机的转子所产生的力矩不够。结果到前面我们厂出去的起重机,转子老是烧, 应该是这种原因几率要大些。

现场上,已经把超载显示器短接了,而且反映,各机构接触器动作的逻辑是正确的,都能按照设计的要求顺序加速动作。

那位高手帮我 找下可能的原因,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机要用大一些转矩的,你的起重机工作在110%倍载荷时,正常情况是不允许的,这时你选用转矩比110%倍载荷时的转矩大的电机,才能满足要求,不然你的电机总是因转矩不足,电网不断加大电流,最终导致转子过流,烧掉转子。而且还要选择变比较大的减速机来平衡负载的力矩。

网友B:
一档是不行的!因为转子电流阻值过大!逐步切换到最高档位就可以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由于2台起身电机同时工作是,启动电流太大了,二变压器容量一定的,结果就造成接触器,和欠压继电器没的办法工作,就保护了线路,线圈电压测量了,只有265V,所以就吸合不了,就没的办法工作

网友C:
一般故障查找是先查找外部原因,如机械方面的,客供线路等,再查找自身原因的

网友D(2012-10-26):
1档当然不行了,转子加进的电阻最大,电机转矩最小。直接最高档就行了;如果最高档还不行,那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E:
对:彩云追月ABC关于问题已经找到了,是由于2台起身电机同时工作是,启动电流太大了,二变压器容量一定的,结果就造成接触器,和欠压继电器没的办法工作,就保护了线路,线圈电压测量了,只有265V,所以就吸合不了,就没的办法工作内容的回复: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

你只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最后你们是怎么解决压降过大的问题。  增加电压吗》?   还是什么办法??电缆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