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楼层高底给水压力

楼主(2012-06-01):
  急 请问各位高手帮忙 比如一栋10层的楼,需要有多少水压才能供到10层?如何计算楼层高低给水压力呢?有什么工式计算的呢?请讲清楚一点 拜托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上高中时学过家里的压水井,说只有低于10米的水才能够用井头压出来,看来一个大气压的压力能够把水压倒10米的高度,因此10层楼的高度可以计算出来,那么所需水压的大小就能够知道,再加上管路的损耗可以得出实际的水压。

网友B:
根据压力公式F=P/S=(p*g*h)/S
密度,重力常数9.8N/kg,液面高度,截面积,可以算出你所需要的压力

网友C:
结合建筑设计资料吧,如果管道耐压水平高,适当高点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结合建筑设计资料吧,如果管道耐压水平高,适当高点也可以。

水压在一定范围内高一点 以后入住 用水会舒服点的

呵呵 黄大仙 今儿在啊  久仰久仰 小弟临沂滴

网友E:
粗略的算法是:

1米=o.o1MP

10米=0.1MP,也就是等于1公斤

按一般的建筑标准1层楼的高度大约是3米或者4米不等

你的10层楼需要的压力那就是:P=0.01X3X10=0.3MPa

注意:要是泵房放在地下室的话还要给泵房那层高度也加上

网友F:
1、这个高层恒压压供水系统不节能;

2、由于用变频器而变成高耗能系统;

网友F:
3、如果用变频器软启动实现压力区间开关控制,电机水泵工频运行,才是高效率运行系统!

4、现在全国有多少变频高层恒压供水系统,系统的效率有人测过没有?恒压供水系统是谁的发明?

5、高层恒压供水系统是见了一个芝麻,浪费了一个大西瓜的耗能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结合建筑设计资料吧,如果管道耐压水平高,适当高点也可以。 水压在一定范围内高一点 以后入住 用水会舒服点的呵呵 黄大仙 今儿在啊  久仰久仰 小弟临沂滴

有事烧纸,1260887872

网友G(2021-01-02):
如果 楼层太高  水压太大怎么办

网友H(2021-05-22):
像10层楼高度,应该采用分段供水了!

自来水本身供水压力在3.5KG左右,但是考虑管道散失等等,一般压力也就是1.5KG~2.5KG,因此在楼顶设置一个20立方米左右水池专门供应高于4楼的楼层,考虑节能问题在5楼设置10立方米储压罐维持4楼以下的低层供水压力

网友I(2022-07-20):
0.4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