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easy系列plc数据线

楼主(2012-06-01):
大家好 本人想求教科威easy系列plc的串口数据线与电脑连接的电路图

网友A:
我上次用就是自己做的线,忘了是不是根据这个从工控网上看的了,7.8脚短接是电脑侧。

我回家给你看看再发上来。

网友B:
232的

3条线就行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哥们 谢谢你了

你这数据线用的是圆头9针插头 我用的科威plc是d行串口插头啊

请问可否提供2头都是D行串口连接数据线啊 再次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