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是否可以长时间低转速运行

楼主(2012-06-02):
额定电压4000V,额定转速1800左右的电机在用变频器控制的时候是否可以长时间在低于额定转速(大约700rpm)的情况下运行。对电机有无伤害?求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温升正常稳定,是可以长时间运行的。

网友B:
温度不超可以,电机工作在25HZ以下,负载重,电机可能是要发热的,这样设计不合理。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只是风扇要改成单独供电的风扇电机。

网友D:
可以长时间运行。但需加装固定转速的冷却风扇。因为在低于20赫兹时电机发热的。

网友E:
只要是变频电机可以长时间运行。

网友F:
是可以的,比如恒扭矩的情况下,就可以低速长时间运行

网友G:
只有一个条件--电机发热,温升在允许范围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有一个条件--电机发热,温升在允许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