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压力规格有负压型、正压型、复合型怎么理解。

楼主(2012-06-02):
压力传感器的压力规格有负压型、正压型、复合型怎么理解及怎么选型。

测试空气是不是代表可以测真空。

麻烦大师们讲解下,谢谢。

网友A:
过程压力高于环境大气压好多,称为正压多大,,,也叫表压多大

过程压力低于环境大气压好多,称为负压多大,,,也叫负表压多大,也叫相对真空度多大

过程压力有时比环境大气压高,有时比环境大气压低,称为正负双压,,有人翻译资料时望文生义耍2b,才叫它个复合压

舌真空呢

以理论0压强为参考零点时,称为绝对压力或者绝对真空度,,,气象信息喳喳那“气压多少百帕”,讲滴就是绝压

以环境大气压为参考零点时,称为相对真空度或者负压,,,

网友B:
根据你测量的量程范围来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测量的量程范围来选择

网友D(2012-09-17):
◆标准压力:以大气压为标准表示的压力大小。大于大气压的叫正压;小于大气压的叫负压。
◆差压(压差):两个压力之间的相对差值。
◆绝对压力(A):以绝对真空为标准表示的压力大小。
◆相对压力(表压力)(G):相对于标准压力而言。表压力=绝对压力-大气压
◆大气压:指地球表面上的空气柱因重力而产生的压力。它和所处的海拔高度、纬度及气象状况有关。1标准大气压(1atm)相当于高度为760mm水银柱的压力。
◆真空:指低于大气压的压力状态。1Torr=1/760气压(atm)。

例如产品MD-G高精度通用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