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12-06-02):
我采用的是DDPLSA多段绝对控制,当我在运行 是中途停止之后在启动,位置变了好多,为什么啊?哪位好心朋友能告诉我一个好的停止方式啊 。谢谢

网友A:
帮楼主顶下,不清楚

网友B:
建议楼主使用DDRVA绝对位置单段控制,中途停止再启动,一个很好的停止方式。

楼主:
对:控友华安关于建议楼主使用DDRVA绝对位置单段控制,中途停止再启动,一个很好的停止方式。 内容的回复:

谢谢,关键我是想分三段走的,有时候中途停止再启动它还反转了一点,不知道信捷PLC是怎么回事,我也刚开始学信捷滴

网友C:
多段是不能记忆的,停下来后又是从第一段开始的

楼主:
对:FDS198911关于多段是不能记忆的,停下来后又是从第一段开始的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

网友B:
dusenmoon ,建议你多看看那PLSA的手册的波形,在一个配置段落中是不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不知道你看到手册了没?建议你使用单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多看看那PLSA的手册的波形,在一个配置段落中是不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不知道你看到手册了没?建议你使用单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