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枢电压过低?负载能力差还是参数问题?

楼主(2012-06-02):
机器型号欧陆591C,由于没有电机,电枢和励磁都使用灯泡做负载,励磁接150W220V灯泡,电枢输出接2个100W220V灯泡串联。励磁控制设置成电压控制,电压变量设成20%。速度反馈设成电枢电压反馈,启动测得电枢输出只有250左右而且不稳定,灯泡在闪,励磁电压70V左右应正常,也不稳定(灯泡闪,表量电压跳动)。把电枢灯泡拿掉电压上升至450V,对应于下面的4个拨动开关(1100)设置的电压值(450V)。由于是带灯泡,电流因该不会很大,下面的几个电流设定电位器的值应该够了,我的设置的是010(10A,电枢电流),021(2.1A,励磁电流)。

个人认为是带负载能力差,不知道参数设置错误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本人新手经验不足,望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为什么不接电机?电机的绕组对输出起滤波作用,不接电机,测量电压低。

楼主:
当然是没有电机才不接的啊,我是修变频器的,没直流电机 只能简单的试试。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试机吗?哪位大哥给个意见啊

网友A:
那就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那玩意我倒是有,很少用,对看波形是相当的头痛,只知道有没有信号之分,看不懂哪样是正常哪样是不正常。

网友C:
看波形只能记录了

这次先看下试试  好了  下次以这个为标准

记得有点像锯齿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只能记录了  这次先看下试试  好了  下次以这个为标准 记得有点像锯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