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rs232转485接头与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02):
我用HEXIN的RS232转RS485转接头连接电脑的串口,然后在转接头的D+/A端连接PLC的RDA,转接头的D-/B端连接PLC的RDB,其中RDA与SDA连接,RDB与SDB连接,在RDA和RDB之间连接120欧电阻。但是通讯不上,提示无法与PLC通讯,请教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120欧电阻并非必须,不连也能通讯,关键是通讯协议必须按照FX要求,一两句话说不清,你应认真查看FX的通讯手册,手册有详细的解释,看后再提问求助。

网友B:
FX2N的编程口其实是RS422的接口,楼主这样连接实际上是RS485的接法,PLC会接收自己发送的数据,而RS422是收发分开可以双工通讯的,所以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无法通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的编程口其实是RS422的接口,楼主这样连接实际上是RS485的接法,PLC会接收自己发送的数据,而RS422是收发分开可以双工通讯的,所以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无法通讯的现象.

非常感谢你的答疑,但我在PLC端加了一个485模块的,并不是编程接口和电脑相连,而是485模块和电脑相连的

楼主: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直接用232通讯很正常(PLC端加232模块),而且没有在PLC端加任何协议什么的,但是用485按照协议接线,加电阻,还有在里面设置了(PLC2)的通讯参数,就是通讯不上,不过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当rda和sda,rdb和sdb分别断开,再试图连接时,485模块的通讯指示灯会闪烁,闪烁一会之后停止,然后电脑端就提示连接不上。但是如果当rda和sda,rdb和sdb分别连接的话,通讯指示灯根本就不会闪烁

网友A:
FX寄存器D8120对应通讯参数,也就是说,232通讯时与485通讯对应的D8120是不同的,必须要进行预先设置,设置完成后,还需断电并再次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寄存器D8120对应通讯参数,也就是说,232通讯时与485通讯对应的D8120是不同的,必须要进行预先设置,设置完成后,还需断电并再次通电。

给三菱的客服电话说gx developer 根本就不能用485的方式和plc通讯,郁闷中……不过他说如果用他们的专用232转485模块可以和plc通讯,然后问了一下重庆这边的报价,打折下来要800rmb,算了,还是232或者编程线吧,

网友B: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你4楼的发言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你有两根HEXIN的RS232转RS485转接头,按下图接线你再试试看

网友E: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网站http://www.fucan.com

网友F(2012-11-07):
可以通信的,我刚做过实验,根本不用接终端电阻

网友F:
应该是通信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G(2016-11-22):
我也通信不上,我估计是D8120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