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急停恢复后是应该继续上一个动作还是重新启动?

楼主(2012-06-02):
如题:

机械设备急停按钮恢复后是应该继续上一个动作还是重新启动?

网友A:
决定于工艺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与设计要求有关。

网友C:
一般设备应该重新开始流程,停止的话,可以继续下面的动作,急停一般都是故障停车,要好好检修的,既然是检修就不应继续下面的流程

网友D:
取决于工艺和设计的要求.

网友E:
   与设备工艺设计要求有关。我厂的设备急停后可复到初始位置后重新装配工件,也可故障复位后,装一半的工件,接着从停机时的动作继续开始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设备应该重新开始流程,停止的话,可以继续下面的动作,急停一般都是故障停车,要好好检修的,既然是检修就不应继续下面的流程

网友G: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一般设备应该重新开始流程,停止的话,可以继续下面的动作,急停一般都是故障停车,要好好检修的,既然是检修就不应继续下面的流程内容的回复:

我这按下急停是设计整个控制回路断电,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机器里有2个机械臂,怕的是无意开窗户深进去手等意外,PLC用的都是掉电记忆的寄存器,重新上电了还可以知道断电前的状态,复位后再接着前面的动作来过,

   我这还加了暂停按钮,和门保护光电,当按下或门开了,触发暂停段,所有运动中的部件都暂停,按启动或关门后有自动衔接上次的动作再次自动运行,,主要是从工艺和安全的角度去考虑吧.

楼主:
那么谁有在电气控制上,对急停操作的定义吗?

网友H:
急停是处理紧急事故,故设为急停。后续工作就如上面各位所说的,看你各种工艺的要求,是需要重启,还是继续了。

网友I:
如果是执行程序的控制,按下急停按钮应该保存断点,恢复后继续执行程序。一般控制,按急停应该是复位了,然后要从新开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执行程序的控制,按下急停按钮应该保存断点,恢复后继续执行程序。一般控制,按急停应该是复位了,然后要从新开始。

楼主:
按下急停,表明是有故障发生了,但故障有小有大,小故障恢复后可继续运行,如果有不允许继续运行的故障呢?急停按钮不会做一次判断吧?哪种情况可保存程序断点,哪种情况需重复新复位.使机械设备重新开始运行?

楼主:
出现的故障是不可预知的,我急停该如何判断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一般设备应该重新开始流程,停止的话,可以继续下面的动作,急停一般都是故障停车,要好好检修的,既然是检修就不应继续下面的流程内容的回复:我这按下急停是设计整个控制回路断电,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机器里有2个机械臂,怕的是无意开窗户深进去手等意外,PLC用的都是掉电记忆的寄存器,重新上电了还可以知道断电前的状态,复位后再接着前面的动作来过,   我这还加了暂停按钮,和门保护光电,当按下或门开了,触发暂停段,所有运动中的部件都暂停,按启动或关门后有自动衔接上次的动作再次自动运行,,主要是从工艺和安全的角度去考虑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取决于工艺和设计的要求.

没有一个通用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