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系列人机换画面问题

楼主(2012-06-02):
我用的换画面按钮每一个画面都指向第一个画面,那么一按这个按钮就返回到第一个画面了,这没问题,问题是当打开多个画面的时候,按下换画面按钮就变成指向前一个画面了,而不是指向我所希望的第一个画面了,请教:这是什么情况?不是应该返回第一个画面的吗?怎样才能实现不论打开几个画面,按下换画面按钮都能返回第一个画面呢?谢谢!

网友A:
你其它画面是不是都是子画面哦。。。。

你希望换画面,要在每一个画面都做好指定的换哪个画面。

网友B:
台达人机有“换画面”与“回前页”两个功能,它们的元件特性有三个;请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功能,并离线模拟一下(看是否符合要求)?否则须开启控制命令,将长度改成1;则D0就是画面编号(属于智能切换)。

网友C:
有画面编号的,指向那个编号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属性表“改变画面”(点击那个白色按钮),选择要切换的画面。

楼主: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只是没有解决我要解决的问题,我说的是当我打开多个画面时,比如我打开了1,2两个画面,那么在第2个画面上我想返回默认的画面时,总是返回到第1个画面去了,没有返回到我设置的默认画面上

网友E:
利用按钮的“回前页”试试

楼主:
这么说吧,比如我默认1号画面是系统一打开就显示的画面,它为默认画面,我设置了2号画面,3号画面它们都与1号默认画面相连接,一按按钮就返回到1号画面了,单独打开2号3号画面时都好用,但是问题是,当2号画面3号画面都打开时,我按返回按钮只返回到我先打开但没关闭的那个画面里去了,比如我先打开2号画面但没关闭,又打开3号画面,我按3号画面的换画面按钮就不返回1号默认画面,而是返回到2号画面去了,正常它应该返回到1号画面才对啊,那才是他们相连接的换面,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D:
楼主可以将跳到任何画面都各自编一个按钮,要到1号画面,就按到1号画面的按钮,要到2号画面,就按到2号画面的按钮,以此类推

楼主:
十个画面,每个画面净放按钮了哦,呵呵,画面不美观了,我就是觉得理论上连到哪个画面就应该返回到那个画面啊,想不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十个画面,每个画面净放按钮了哦,呵呵,画面不美观了,我就是觉得理论上连到哪个画面就应该返回到那个画面啊,想不通啊

不想每个画面都放按钮可以用功能键F返回你系统一打开就显示的画面或其他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