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报故障

楼主(2012-06-02):
快速调试参数设置好之后,手动设置一个输出转速为8r/min,最大转速为1380r/min,

电机没有反应,然后增加转速,到20的时候,变频器报F30015故障,变频器停止输出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啥样的变频器呀?F30015是什么故障?

电机是否带负载?

楼主:
西门子G120 240S DP-F,F30015的故障情况有
电机馈电电缆中出现断相。

另外,在以下情况下也会输出该信息:
- 电机正确连接,但是驱动在 V/f 控制中失步。 此时,由于电流的不平衡,在一个相位中测出电流为 0 A。
- 电机正确连接,但是转速环不稳定,因此产生“ 不断振荡” 的转矩。

但是检查电机线都是正常的,参数也是正常的,同样的参数另外一台就运行了

电机没有带附贼

网友B:
先检测变频器硬件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检测变频器硬件检查

网友D:
     你是空载输出报警,那要检查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外部线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