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库卡机器人和wago直接IO通讯

楼主(2012-06-02):
为了使用IO信号和kuka机器人通讯,我使用了一个wago模块,线和终端电阻已经接完,机器人那头接到了MFC3卡的X801上,也在机器人里进行了配置。我的wago模块是支持DeviceNet的750-346,上电后,wago侧的IO点有信号,模块指示灯亮。但是346上的BUSOFF 和connect灯都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电阻侧了是60欧姆,接线的话两个接头都是直连的应该没问题啊,波特率500,macid=2,拨码开关和机器人里的设置一致

网友A(2017-09-26):
电阻不是要用120欧姆的吗?

网友B:
那你机器人配置成功了没?你连接的电缆线H+与H-之间电阻理论上是61Ω,60也可以,还有就是+-24v不要接反。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就是你模块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