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可调继电器使用

楼主(2012-06-02):
请问高手,我想定义一下西门子plc-200里面的一个可调继电器,怎么定义,就是plc上面的那两个白色的旋钮,可以调的,怎么使用?求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并非是可调继电器,而是可调模拟量输入寄存器,对应的地址是SM28、SM29。

网友A:
可调继电器?? ? 模拟量控制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调继电器?? ? 模拟量控制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