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 必须通过em277模块 才能连接到profibus-dp总线上吗?

楼主(2012-06-02):
想请问西门子224 必须通过em277模块 才能连接到profibus-dp总线上吗? 我用的是西门子plc 224 想和ycb100变频器(长城变频器 英威腾机芯)走485通讯。但是我有看到 说 要加em277? 我没有预定 是不是还要加一个呢  谢谢了

网友A:
是的,200 的PLC上没有DP头,只有连上EM277才能和300通信,连上DP

网友B:
是的,不过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不能使用EM277.

EM277的功能是将200作为DP从站挂在DP网络中。而你与变频器相连走RS485的网络,我想可能是想走modbus或自由口协议吧,请直接使用200本身的串口即可。不过推荐使用RS485信号隔离器

网友C(2014-02-19):
直接使用自由口通讯就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