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CS800逆变多传中如何修改50.01参数来改变速度

楼主(2012-06-02):
当传动设备直径改变了,如何修改50.01参数使实际速度与给定速度一致。请诸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50.01是编码器的脉冲数,这个跟传动设备的直径无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1是编码器的脉冲数,这个跟传动设备的直径无关啊

网友C(2012-07-14):
你想得太多了。你说的这个问题和变频器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D:
我们一般在程序里改的。50.01必须与编码器脉冲一样。不然就会报过流。

网友E(2012-11-05):
我改过,可以通过修改50.01修正速度,辊径大了往小了改,辊径小往大了改,注意与实际速度对照,过大或过小会报故障的

网友F(2014-08-03):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